直流供电的设备有共模干扰吗?

楼主:
一说到共模干扰,说是指电源线对大地,或中线对大地之间的电位差。对于三相电路来说,共模干扰存在于任何一相与大地之间。

想问的问题是,直流供电的设备就不存在共模干扰一说了?比如手持机之类的设备

如果存在,
如下图那共模干扰回路是哪条路径?

网友A:
共模干扰Ucm不能两端都接地吧?如果两端都接地,Ucm将不复存在,P、Q两点之间没有电压。

网友B:
共模电流是同向的,具体原理是什么,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共模电流是同向的,具体原理是什么,可以解释下吗?

共模干扰通常是由于两个不同的设备,或是同一设备不共地的情况下,由于两部分是不“共地的”,例如:最早的有线电话,虽然电话两端的设备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但是由于两端的地理位置不同,两端的设备可能通过大地和两根电话线组成一个回路,也就是出现了共模电流。

 又例如:一辆带挂斗的卡车,挂斗和驾驶室就又可以出现电势差,所以装载油品的车辆是没有带挂斗的

网友D:
例如下图,这是 OptoCoupler 在共模 Vcm 1000 Vp-p 下的测试要求: Vo,H 要 大于 2.0V,Vo,L 小于 0.8V。

即使是直流电源+直流设备都不接 earth ground,如手持式心电图机, 量测人体本身就会形成共模回路,人体等同 Vcm, 因此产生了50Hz 杂讯;如将直流电源+直流设备都都接 earth ground,实际量测上50Hz杂讯更大。

网友E:
直流供电的设备也可能会存在共模干扰,就是电池供电的手持设备,条件合适也一样存在。别忘了常规应用条件下,通过人体与大地间的分布电容这一回路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共模干扰通常是由于两个不同的设备,或是同一设备不共地的情况下,由于两部分是不“共地的”, ...

谢谢解答,那共模干扰回路是哪条路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流供电的设备也可能会存在共模干扰,就是电池供电的手持设备,条件合适也一样存在。别忘了常规应用条件下 ...

谢谢解答,就图中的电路,那共模干扰回路是哪条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例如下图,这是 OptoCoupler 在共模 Vcm 1000 Vp-p 下的测试要求: Vo,H 要 大于 2.0V,Vo,L 小于 0.8V。 ...

谢谢解答,那共模干扰回路是哪条路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共模干扰Ucm不能两端都接地吧?如果两端都接地,Ucm将不复存在,P、Q两点之间没有电压。

谢谢解答,这是个测量表的符号而已

共模干扰回路是哪条路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谢谢解答,这是个测量表的符号而已 共模干扰回路是哪条路径?

科学或者技术上的事情,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能 “而已”。

你看看5楼提供的测试光耦共模干扰的电路,可有两个接地符号?

先把首帖图中错误改过来再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谢谢解答,就图中的电路,那共模干扰回路是哪条路径?

那个电路有问题,你企图用该图来理解直流供电设备中的共模干扰可不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科学或者技术上的事情,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能 “而已”。 你看看5楼提供的测试光耦共 ...

本来就是直流供电的设备,比如电池供电的,有2个地?

难道非画个不同的接地符号,就能解释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个电路有问题,你企图用该图来理解直流供电设备中的共模干扰可不合适。

谢谢老师的回答

问题的由来是220V供电设备的设备还好理解,共模干扰是相对地的一个信号,

想了解手持设备 。比如现在电池供电的工具很多,比如锂电池供电的手电钻等一些直流供电的设备就不存在共模干扰一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本来就是直流供电的设备,比如电池供电的,有2个地? 难道非画个不同的接地符号,就能解释了   ...

『本来就是直流供电的设备,比如电池供电的,有2个地?』

“两个地” 是你画的。我只能认为你的电路就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老师的回答 问题的由来是220V供电设备的设备还好理解,共模干扰是相对地的一个信号, 想了解手 ...

本帖标题是《直流供电的设备有共模干扰吗?》。14楼却说;”想了解手持设备 。比如现在电池供电的工具很多,比如锂电池供电的手电钻等“,又成了电池供电的手持设备了。

直流供电和电池供电的手持设备,不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老师的回答 问题的由来是220V供电设备的设备还好理解,共模干扰是相对地的一个信号, 想了解手 ...

手电钻自然不存在什么共模干扰,干扰是针对信号通路的,手电钻根本就没有什么信号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直流供电的设备,比如电池供电的,有2个地?』 “两个地” 是你画的。我只能认为 ...

好吧,把测试表去掉了

可以说一下共模干扰回路是哪条路径了吧?

网友:
由于电路不对称,共模干挠会转化为差模干挠,从而影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