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这个退磁曲线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wsmysyn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请帮忙看一下这个退磁曲线,是什么意思,横轴跟纵轴是怎么个对应 关系,横轴上KA/M  KOE是什么意思,图中(2)(3)(4)(5)那4个线段体现的是什么对照关系?谢谢大家 。

网友:
『请帮忙看一下这个退磁曲线,是什么意思,横轴跟纵轴是怎么个对应 关系』

只有(2)是退磁曲线,其它都不是。

网友:
『请帮忙看一下这个退磁曲线,是什么意思,横轴跟纵轴是怎么个对应 关系』

横轴标注 “Oe”,即奥斯特,又标注 “A/m”,即 安培/米,二者都是是磁场强度H的单位。其前的 k 表示 “千”。

纵轴标注 T/kGs,T 是特斯拉,Gs 是高斯,是磁感应强度的单位。

Oe 和 Gs,是厘米克秒制单位,A/m 和 T,是国际单位制单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帮忙看一下这个退磁曲线,是什么意思,横轴跟纵轴是怎么个对应 关系』 横轴标注 “Oe”, ...

感谢。上图中的退磁曲线为什么不完整呢,为什么不是这图这种曲线,还有3、4、5那3条曲线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上图中的退磁曲线为什么不完整呢,为什么不是这图这种曲线,还有3、4、5那3条曲线是什么?   ...

『上图中的退磁曲线为什么不完整呢,为什么不是这图这种曲线』

这你要问原图作者,我也不知道作者为什么只截取了磁化曲线很小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上图中的退磁曲线为什么不完整呢,为什么不是这图这种曲线,还有3、4、5那3条曲线是什么?   ...

『还有3、4、5那3条曲线是什么?』

(3)显然是充磁曲线的一部分。

(4)、(5)是为在纵轴和横轴读数所添加的辅助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