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芯片挑选的秘诀

楼主:
无刷直流电机由电机行为主体和驱动器组成,是典型性的机电一体化产品。电机转子绕阻选用三相星型接口的方式,与三相交流的电机十分的相似。以便检验发电机转子的旋光性,在电动机中安裝了相位传感器。控制器由输出功率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芯片等组成,那么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芯片是如何挑选的?

 1、通用性的芯片一般用以LED显示器的中低端商品,如室内的单、两色屏等。最常见的通用性芯片是具备8位锁存、串一并移位寄存器和三态输出作用。各路较大可输出35mA的非恒流电源的电流。

 2、较大输出电流:现阶段流行的恒流源LED驱动芯片较大输出电流多见每通道90mA上下。每通道另外输出稳定电流的最高值对显示器更加有意义,由于在自动白平衡情况下,规定每通道都另外输出恒流电源电流。

 3、恒流电源输出通道数:恒流源输出通道有8位和16位二种规格型号,如今16位占流行,其关键优点取决于降低了芯片规格,有利于LED驱动板(PCB)走线,尤其是针对点间隔较小的LED驱动板更有益。

 4、精准的电流输出:一种是同一个芯片通道间电流误差;另一种是不一样芯片间输出电流误差。精密度的电流输出是个很重要的主要参数,对LED显示器的表明匀称性危害非常大。偏差越大,表明匀称性越差,难以使led透明屏做到自动白平衡。现阶段流行恒流源芯片的位间电流偏差(bit to bit)一般在±3%之内,(chip to chip)片间电流偏差在±6%之内。

 5、数据信息挪动数字时钟:其决策了表明数据信息的传输速率,是危害显示器的升级速度的重要指标值。做为大容量显示器件,表明刷新频率应当在85Hz之上,才可以确保平稳的界面(无扫描仪闪动感)。较高的数据信息挪动数字时钟是显示器获得高刷新频率界面的基本。现阶段流行恒流源推动芯片挪动时钟频率一般都是在15-25MHz之上。

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芯片基本原理

 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芯片內部集成化了四个dmos管,构成一个规范的H型驱动器。根据电池充电泵电源电路为上桥臂的两个开关管给予栅压操纵工作电压,电池充电泵电源电路由一个300kHz上下的输出功率。可在引脚1、11外接电容器产生第二个电池充电泵电源电路,外接电容器越大,向开关管栅压键入的电容器电池充电速率越快,工作电压升高的時间越少,输出功率能够高些。引脚2、10接直流无刷电机同步电机,正转时电流的方位应当从引脚步到引脚10;翻转时电流的方位应当从引脚10到引脚2。电流检验输出引脚8能够接一个对地电阻器,根据电阻器来输出过电流状况。內部维护电源电路设定的过电流阀值为10A,当超出该值的时候会全自动封禁输出,并规律性的全自动修复输出。假如过电流延迟时间较长,超温维护将关掉全部输出。超温数据信号还可根据引脚9输出,当结温做到145度时引脚9有输出数据信号。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不过工程师更关注的是外围电路少,控制简单

网友:
感谢关注,更多知识请私信我哟

网友:
为什么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芯片內部集成化了四个dmos管,我的理解至少要六只MOS管呢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学习了,受益匪浅,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