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我家空调“成精”啦!

楼主:
伙伴们听我说: 已经持续至少一个星期了。嘤嘤嘤。。 我家其中一个空调总是开开关关的。。。一开始我以为是谁晚上开了忘记关了。确认家里大人没人开那个空调。又以为是家里娃干的。 后来确认是真的没人碰过。。。 它就是自己,每天,自己开起来玩玩,然后开一段时间,又会自己关掉。。。 我们就观察,是不是被设置了每天定时开关??一般晚上十点左右会开,我以为找到规律了吧。。结果。。。今天早上六七点它自己开起来了。关掉。下午两点多它又自己开起来了。。。。这这这。。。 这是成精了自己开起来玩吗。??

补充后续

谢谢大家的建议!目前判断应该就是遥控器的原因,之前虽然已经把遥控器放到其他房间了,但是他很坚强,因为两房间离得近,所以他也叫空调开机了。这次我把他电池拔了。。坚持了两天了空调没有再自动开启了。。。所以大体应该可以判定: 成精的是遥控不是空调~~~

关于遥控成精的原因,目前推测可能是前段时间回南天家里各种受潮导致的,是“水”助了遥控一臂之力。。。over

网友A:
搞不好是隔壁的用遥控器帮你开的

网友B:
应该不是其他家控制的,空调开关一般是红外,可没有穿透能力,把你家开关电池扣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好是隔壁的用遥控器帮你开的

没有同层邻居哦,对面都没入住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其他家控制的,空调开关一般是红外,可没有穿透能力,把你家开关电池扣了试试

我们把遥控拿到其他房间去了,这个还会自己开起来

网友:
是智能空调还是普通的空调?

网友D:
都不对,很明显是有鬼,热的鬼都要开空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不对,很明显是有鬼,热的鬼都要开空调了

这让我怎么好好休息

网友:
估计是系统出问题了,拆下来,让大佬给你重写一下程序吧!

网友:
物联网空调吧?

重新绑定下APP,看看里面的选项,关掉就能解决。

网友: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E:
我有一回在app里定时半夜调整温度和风速,结果自己给搞忘记了,后来夏季过去直接把电源拔掉了。来年再用空调时,发现它半夜会自动开起来,其实原因就是之前的定时任务还在一直运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回在app里定时半夜调整温度和风速,结果自己给搞忘记了,后来夏季过去直接把电源拔掉了。来年再用空 ...

那后来你是怎么处理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把遥控拿到其他房间去了,这个还会自己开起来

不行来个大的拆机测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来个大的拆机测评吧

那我可能会被打死。。。

网友:
终极解决办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机有进水或者排水有问题

网友:
把空调主电源拔了,如果还能自己开就免费吹空调吧

网友:
应该是遥控器或者内机主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后来你是怎么处理的呀。

我既然这么说,肯定就是找到原因,把app里的定时任务删掉了呀

网友F(2022-10-05):
2.4G的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