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绘制元器件符号问题

楼主:
各位坛友,在绘制原理图时有没有感觉元器件多了后,编号看起来很乱,比如R123,R132,C100,C101什么的?

平时仅能区分电解电容,直接给EC开头,分出去一部分。常用电容100nF、1uF、4.7uF、10uF和比100n小的,如果把比100nF大的命名为Cx+数字,这个x是什么比较好?

大伙再设计原理图时怎么定义元器件符号?怎么细分?

网友A:
基本元器件符号可以对元器件的类型进行区分,对于同一种类型的一般不会进行值大小区分,多数会进行功能都快区分,这样就可以快速锁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元器件符号可以对元器件的类型进行区分,对于同一种类型的一般不会进行值大小区分,多数会进行功能都快 ...

这个功能都快是什么意思?想着后面出BOM,数字太长占地方,板子丝印也不好调整。就想着数字能控制在100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都快是什么意思?想着后面出BOM,数字太长占地方,板子丝印也不好调整。就想着数字能控制在100以 ...

我就是打个比方,例如USB模块内的,RU...,第一个字母还是电容电阻等身份识别,第二个字母是功能模块识别这个就你自己定了,一个功能模块基本没有特别多的元器件,而且都在一块

网友:
我都是把电容建好几个CAP1 、CAP2、CAP3、CAP4、CAP5,还有有极性的也是,原理图上符号看上去一样,但是电容是不一样的,出BOM时将同类电容进行替换成实际需要的参数,如CAP1 16V 、CAP2 50V耐压等等。就可以了。

在大厂时,有ERP编号,设计时按编号选电容就可以了。如:CAP30622,什么的。编号也包括耐压和容值但是比较麻烦,自己干了后就是我说的方法

网友:
你的电路图很大吗?电容编号会跑出100?试试把总电路划分模块来处理吧。每个模块电路里按每个模块的进行编号,带上模块编号,比如这个是A模块的,那A模块电路里的电容编号就从 A-C1,A-C2这样子列出来。。

网友:
每个公司产品不一,一个公司内部是有规范的

元件名命名的目的一是便于焊接安装,特别是批量库房管理和生产,

必要是还有要能分区贴装插装器件

网友C:
这些都有常见的规范定义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有常见的规范定义的吧。

当然,R电阻,C电容,L电感,K继电器,J连接器等等。不过问题出在R和C上,经常遇到5、6个隔离电压采集通道,用电阻分压或是板子大点,R和C后面的数字超100,调整丝印和编BOM不方便,上来聊聊大家的简易方法。

点赞的那几位的方式确实可以降低数字,不过长度还是没变。

网友:
元件属性可以定义很多字段啊,比如元件值、类型、封装等等,甚至价格datasheet都可以, 没必要在一个元件编号上做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R电阻,C电容,L电感,K继电器,J连接器等等。不过问题出在R和C上,经常遇到5、6个隔离电压采集通 ...

可以看看电脑主板的数据定义。要找个放大镜。。。要不然看不清,我记得在废板上找电阻是最痛苦的事!

网友:
在元件数量很多的系统中,元件编号一般采用区号+序号的办法。区号通常由功能区决定,当然也可以以PCB位置或以其它规范决定,多板复杂系统甚至可以用板号+区号+序号来编号。另外,良好的编号不仅应明确含义,且邻号应该尽量邻位。

网友:
分级编号,B1-A3-C16

板子(PCB)1-区域(Area)3-电容(C)16

网友:
分上下两层分开就好,编号在元件上边,参数在下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