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5Khz低频卡,其电磁波的波长是2400米,这种卡的读卡器的线圈是天线还是互感器?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wsmysyn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关于125Khz低频卡,其电磁波的波长是2400米,这种卡的读卡器的线圈是天线还是互感器?天线的话,那天线的最佳长度应该是波长的1/4 也就是 线圈的最佳长度为600米,

上图是读卡器(左)和 卡(卡中有封装起来的线圈),下图是读卡器背面的线圈

网友A:
『这种卡的读卡器的线圈是天线还是互感器?』

是天线也是互感器。不过其工作更接近互感器。

网友:
之所以说工作接近于互感器,是因为这种读卡器线圈所产生的磁通有相当一部分穿过低频卡内部线圈。

网友:
『天线的话,那天线的最佳长度应该是波长的1/4 也就是 线圈的最佳长度为600米』

不知道谁告诉你 “天线的最佳长度是波长的1/4”。天线有各种各样形式,并非所有天线都应该是波长的1/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卡的读卡器的线圈是天线还是互感器?』 是天线也是互感器。不过其工作更接近互感器。

非常感谢。那啥时候工作于天线状态,啥时候工作于互感器状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那啥时候工作于天线状态,啥时候工作于互感器状态呢?

『那啥时候工作于天线状态,啥时候工作于互感器状态呢?』

如果卡距离读卡器很远,超过数个波长,也就是距离超过数千米,那就是工作于天线状态。如果卡距离读卡器很近,那就是互感器状态。实际应用中,卡到读卡器的距离连1米都不到,所以说 “其工作接近于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