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压和漏电流

楼主:
耐压和漏电流

漏电是否可以理解为产品接地不良;而耐压不通过是产品绝缘没做好?

网友A:
这个分不开的,打耐压合不合格看的就是漏电流有没有小于要求值

网友B:
电解质强度和漏电流都是测试产品绝缘是否合格

网友C:
我觉得可以理解为,耐压不过,表现为漏电流太大。一般我们做耐压测试,如对器件,变压器的初次级、线圈与磁芯,或者设备的不同端子之间的耐压试验。判断耐压是否合格,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看漏电流的大小吧,如控制在5mA或者1mA以内。所以漏电和耐压针对不同绝缘回路来说的。耐压不过的直接原因一般与器件选型(如变压器、电容)和产品设计参数有关。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是没做好

耐压和漏电流在测试中不是一回事

网友D:
漏电流的大或小,主要与Y电容相关;Y容值大/小,漏电流则大/小,但Y容值小,  可能过不了 EMI 法规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不开的,打耐压合不合格看的就是漏电流有没有小于要求值

你把这个标准上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漏电流的大或小,主要与Y电容相关;Y容值大/小,漏电流则大/小,但Y容值小,  可能过不了 EMI 法规测 ...

你有何良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解质强度和漏电流都是测试产品绝缘是否合格

这样说来  岂不是测试就重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理解为,耐压不过,表现为漏电流太大。一般我们做耐压测试,如对器件,变压器的初次级、线圈与磁 ...

既然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漏电流太大  只要测试漏电流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说来  岂不是测试就重复了吗

测试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
测试方法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