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器选型指南|国产or进口?你看到的指标参数都是真的吗?

楼主:
功率放大器选型指南|国产or进口?你看到的指标参数都是真的吗?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A:
标的参数可能都是一样的,性能也能满足参数,不过超限性能表现就没法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的参数可能都是一样的,性能也能满足参数,不过超限性能表现就没法比了

主要我们遇到的这款,是指标有点虚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我们遇到的这款,是指标有点虚

指标虚就说明不合格,可以不考虑了,你不知道到时候能虚多少,这样批量生产后都是重大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标虚就说明不合格,可以不考虑了,你不知道到时候能虚多少,这样批量生产后都是重大问题

嗯呢~是的,买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提前试用一下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呢~是的,买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提前试用一下

不过也经常会遇到李鬼李逵的问题,测试时候挑好的,大货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也经常会遇到李鬼李逵的问题,测试时候挑好的,大货就不行了

哈哈~也许吧,不过大厂都比较爱惜羽毛,自身也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一般情况不会的~就比如我们功率放大器,可以免费试用,您用的没问题直接留下就行,不会存在还要给您寄太新的,再重新磨合的问题~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也许吧,不过大厂都比较爱惜羽毛,自身也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一般情况不会的~就比如我们功率放大器, ...

国产芯片的问题就是测试标准太低,同样的产品不同批次差异可能会比较大,或者同批次差异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芯片的问题就是测试标准太低,同样的产品不同批次差异可能会比较大,或者同批次差异也大

芯片问题也就只能长叹一口气了,目前芯片问题还没没解决,不过我相信未来总会有好的解决办法的,为国产芯片加油!~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C:
大厂好得多,大厂也有虚标,只是没那么浮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厂好得多,大厂也有虚标,只是没那么浮夸。

对的,咱做仪器的,指标参数不能糊弄人~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