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3x评测】5、获取MCU96位UID、128位UCID

楼主:
1、前言

一般的mcu只有96位UID,N32L43x不仅仅包含96位UID,而且包含128位UCID,本文读取测试。

2、UCID与UID

96位UID信息,起始地址为0x1FFFF7F0;

128位UCID信息,起始地址为0x1FFFF7C0;

设备出厂的时候,已经固化在mcu内部的,用户不可更改。

3、程序读取

#define   UCID      0x1FFFF7C0
#define   UID       0x1FFFF7F0

struct McuInfo_t
{
	uint8_t UniqueCustomerId[16];
	uint8_t UniqueDeviceId[12];
}McuInfo;

void GetMcuInfo(void)
{
	printf("Unique Customer Id:[");
	for(uint8_t i=0;i<16;i++)
	{
		McuInfo.UniqueCustomerId[i]=*(uint8_t*)(UCID+i);
		printf(" %02x",McuInfo.UniqueCustomerId[i]);
	}
	printf("]\r\n\r\n");

	printf("Unique Device Id:[");
	for(uint8_t i=0;i<12;i++)
	{
		McuInfo.UniqueDeviceId[i]=*(uint8_t*)(UID+i);
		printf(" %02x",McuInfo.UniqueDeviceId[i]);
	}
	printf("]\r\n");
}

4、测试

 可以看出,程序读取的和调试器调试读取的一致。

网友:
这些信息是存储在哪里的?可以直接像变量一样直接读取吗?不需要配置一些东西吗?

网友A:
这个可以用来干点什么事吗,科普一下呀,要不然取出来不知道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来干点什么事吗,科普一下呀,要不然取出来不知道干什么!

    唯一id,版主你补充一下,你觉得能做什么?

网友:
freeelectron 发表于 2022-7-8 11:51     唯一id,版主你补充一下,你觉得能做什么?

我原来用stm8做温度计时,有用来做器件的唯一标识,但是要取出来,再一个一个认证,也是一个麻烦事。如果大规模匹配,也真是一个麻烦。不知道其他网友有好的应用案例没有。我网上查找了一下,真还没有具体给出来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