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输出电压偏低

楼主:
邀请:@maychang   @sjl2001   @huo_hu   @gmchen   参与回复

Z1 用的是安森美的 MMSZ5231BT1G  。之前C12这边电压大概4.6V左右,现在只有4.4V左右。偏低就启动电池,功耗大,没办法出厂使用!

电压是通过调整R24电阻阻值来调节的,换一个新的物料,电压又正常了,然后输出电压偏低的物料焊到其他板子上,还是偏低!

现在是二极管本身有质量问题,还是电路图有问题呢?望指点下,谢谢!

网友:
『现在是二极管本身有质量问题,还是电路图有问题呢?』

电路倒是没有问题。

稳压管本来误差就比较大,通常为正负5%。原来电压为4.6V,现在为4.4V,并没有超出误差范围。可能你们买的这一批稳压管电压值都稍低。

网友:
虽然电路没有问题,但这个电路实在是比较 “笨” 的电路。

现在三端线性稳压芯片型号实在是太多了,可调输出的三端线性稳压芯片型号也很多,性能比楼主的这个电路要好得多,价格未必比楼主现在使用的这个电路贵很多。

网友:
这个范围应该正常

正常的稳压管,稳压值会随工作电流和温度的不同略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