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干扰?会打坏吗?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gmchen   参与回复

这个是一个DC24V转3.3V电源芯片经常性短路的模拟试验情况,两种接线方式,示波器测试波形基本相同。

短路方式为3.3V电源上的STM32单片机、CH450数码管驱动芯片电源对地短路,TPS5430输入开关管短路。

这个是按上面的方式接的线,只不过当时没加共模电感 。

这几张是按上面的方式接的,只不过当时没测试D3.3V

上面接法,D3.3V和D24V同时测试

下面的接法

有没有坛友可以指点我下,

1.为什么28V的TVS管没起作用?

2.10MHZ/30dB的共模电感也没起作用?

3.如果改版给防反接二极管后面串磁珠行吗?

4.这么窄的电压波动,真的可以干挂CH45O和STM32的单片机吗?

5.数据手册中明明确确有输出短路保护的TPS5430为什么自己保护不了自己(我认为是后面先挂的,这个认为似乎站不住脚,上次正常,断电,上电时发现短路)

最重要的:有没有办法干掉接触器动作时,后面的电压波动。

网友A:
说了半天,你在什么地方令电路发生短路?什么东西挂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了半天,你在什么地方令电路发生短路?什么东西挂掉了?

坏的时CH450和STM32单片机,还有TPS5430都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坏的时CH450和STM32单片机,还有TPS5430都坏了

短路是否图中 DC3.3V 与 GND 之间短路?你用什么工具短的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是否图中 DC3.3V 与 GND 之间短路?你用什么工具短的路?

我是说电路是这个电路,实际供电方式就是接触器切AC220V的,只不过最近老坏,先发现的是LED不亮,万用表测试DC24V对地短路,拆TPS5430,发现DC3.3V对地短路,只能依次拆CH430和单片机。四块板子,均是CH430、单片机、TPS5430均坏。

比如这时好的,断电、上电就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电路是这个电路,实际供电方式就是接触器切AC220V的,只不过最近老坏,先发现的是LED不亮,万用表 ...

『我是说电路是这个电路……』

接触器动作,断电、上电,这个过程示波器是否接到了电路上(包括示波器地线夹)?在3楼你说 “坏的时CH450和STM32单片机”,在5楼又说 “CH430、单片机”,“LED不亮”。倒底TPS5430的负载都有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电路是这个电路,实际供电方式就是接触器切AC220V的,只不过最近老坏,先发现的是LED不亮,万用表 ...

前几天有个帖子问因漏电损坏器件的帖子,传感器是浸在水里的,是你发的么?

网友:
不要随便乱加东西,如果对电源不熟你还不如选个好点的ac/dc,去掉所谓的共模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电路是这个电路,实际供电方式就是接触器切AC220V的,只不过最近老坏,先发现的是LED不亮,万用表 ...

『我是说电路是这个电路,实际供电方式就是接触器切AC220V的』

首帖第一个电路接触器是切220V,第二个电路接触器切的是直流24V。“断电、上电就不亮了” 想必是第一个电路。第二个电路是否出现过接触器动作后损坏的现像?

网友:
负载电流多大有测过吗?这个应用场景个人觉得压差有点大,建议算一下功耗

网友:
短路通常不会大面积的烧毁器件,通常只会烧一下MCU引脚什么的,但是高电压就不一定了

网友:
{5.数据手册中明明确确有输出短路保护的TPS5430为什么自己保护不了自己(我认为是后面先挂的,这个认为似乎站不住脚,上次正常,断电,上电时发现短路)}

保护都是一定范围内的,保护能力再强这种低压的芯片直接干个220也顶不住啊。

网友:
这个TVS 很奇怪, 说明是OnSemi 出的, 但是厂家没有这个产品。 付上厂家的产品:

会不会36V 还没保护? 能不能用 厂家的P6SMB27 试试?

你也可以看看烧毁的版上的 P6SMB28 坏了没有, 如果没有, 拆下来试试36V 有无保护,(串一个电阻, 用个可调电源)

网友:
应该监视3.3V输出,看是否存在过压,可能原因是电源设计不良,存在输出瞬态过压且较为严重,这才有可能导致负载中敏感元件烧毁。

网友:
输入侧的TVS、电感等与输出过压无关,如果电源设计不良(包括PCB设计)导致过压,你再加什么输入保护也没用。

网友:
另一种电源设计不良之外的可能原因是长线感应,是不是这很容易判断。

网友C:
就楼主电路而言,什么共模电感、TVS之类的都该去掉,毫无用处,接触器也不能像下图那么接,应直接接在220V回路而非低压回路。前级电源与后级电源间不能距离太远,如果距离不得不很远从而存在长线连接且工作现场存在强电磁辐射时,那才需要接TVS和共模电感。注意强干扰下,开关电源的PCB设计必须格外注意,尤其是输出采样回路,必要时需加个小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楼主电路而言,什么共模电感、TVS之类的都该去掉,毫无用处,接触器也不能像下图那么接,应直接接在220V ...

通道1那个黄的就是监视的D3.3V,接触器动作期间扫描频率给的高时能看到那么大的。拿了一个好板子,按下图方式,反复上下电,超过3000次了,还没坏,有的真真扶不住,调试时好好的,上了机器用1两次就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道1那个黄的就是监视的D3.3V,接触器动作期间扫描频率给的高时能看到那么大的。拿了一个好板子,按下图 ...

如果发现3.3V过压就得找原因,看前几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发现3.3V过压就得找原因,看前几个帖子。

感觉PCB画的也没有问题

D2是TVS,D1防反接,U1是TPS5430,R1,R2分压反馈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发现3.3V过压就得找原因,看前几个帖子。

而且我把防反接二极管去掉,换成1000R/100MHz的1206封装磁珠,GND信号不过接触器,接触器只控制D24V的通断,采集的波形只有在断电的时候,对减小电压尖峰有效(不是完全没有,只是降低),接触器闭合时,磁珠似乎没起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通道1那个黄的就是监视的D3.3V,接触器动作期间扫描频率给的高时能看到那么大的。拿了一个好板子,按下图 ...

看情况是遇到坏芯片了啊,找芯片商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情况是遇到坏芯片了啊,找芯片商分析下

不敢啊,每次就几十一百的买,华强北的柜台,没走公司正规渠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道1那个黄的就是监视的D3.3V,接触器动作期间扫描频率给的高时能看到那么大的。拿了一个好板子,按下图 ...

听来TVS 出问题机会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我把防反接二极管去掉,换成1000R/100MHz的1206封装磁珠,GND信号不过接触器,接触器只控制D24V的通 ...

前面都说了,输出超调最大的可能性是电源设计导致,或者小概率可能是传导耦合,别纠结无关的。

网友:
一般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