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629输入方波异常

楼主:
采用AD8629和FZT1047A构成V/I转换电路,输入为方波电压UH=3V,UL=0.45V,f=20kHz,打算输出方波电流IH=200mA,IL=30mA,f=20kHz。搭建PSpice仿真电路如下,仿真发现运放同相输入端有过冲和振荡。将运放接成跟随,同样如此,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为什么?如何消除?

网友:
运放的电源去耦没做好,或者反馈网络没弄好,可能导致它们不稳定从而出现过冲和振荡

把将运放接成跟随,同样如此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也可考虑仿真模型有误

网友:
如果真振荡了 可以尝试增大电阻或去掉一些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