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没怎么注意过的inline + static 函数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stdio.h>

inline int getX(int x)
{
	return x + (int)&x;
}

int main()
{
	printf("%d\n", getX((int)main));
}

代码很简单,gcc 不开优化链接错误。 undefined reference to `getX'

以前没关注过这个问题,没太想明白为啥链接错误。。。

网友:
objdump发现 inline func gcc不优化的情况下 不产生函数里的代码。。。

网友:
// test.c
inline int getX(int x)
{
	return x + (int)&x;
}

gcc -c test.c -o test.o

objdump -d test.o

是空的,很神奇。有点意思。。。

网友:
// inl.c
#include <stdio.h>

inline int getX(int x)
{
	printf("inline version\n");
}

int main()
{
	printf("%d\n", getX((int)main));
}
// inl2.c
#include <stdio.h>

int getX(int x)
{
	printf("normal\n");
	return 0;
}

gcc inl.c inl2.c -o inc.exe

PS C:\Users\ldc\Desktop> .\inl.exe
normal

本地虽然有定义inline函数,但是实际链接的是外面没有inline的函数。。。

网友:
帖三个链接,记录一下:

https://gcc.gnu.org/onlinedocs/gcc/Inline.html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1759300/when-should-i-write-the-keyword-inline-for-a-function-method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082910

网友:
论坛访问速度太慢了,抱怨一下。

网友:
inline是内联函数,各种编译器的处理不一样,有些编译器对待内联函数是在编译时就已经将代码植入调用处了,所以连接时就没必要出现连接了。

网友:
不同编译器处理的结果确实不一样,反正就是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