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单片机都有啥区别

楼主:
单片机我想在这个论坛里的绝大多数小伙伴都熟悉单片机吧,但是对于DSP我是一点也不了解,也没有用DSP做出过任何东西,我最早接触过C51的单片机(200X年代),在那个时代说单片机默认指的就是C51单片机,其它的单片机AVR、MSP430、PIC是需要特指出来的,C51的浮点运算是没有的,如果使用浮点运算对于一些场景是无法使用的,所以那个年代DSP也就成了电机控制的必选,我记得2006年的时候Microchip公司推出了PIC30系列带有浮点功能和PWM互补型外设,微芯的工程师非常的自豪和激动,说DSP的时代就要“玩完了”。当时因为不了解DSP也就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直到今天Cortex-M3的单片机满天飞,带这种16位PWM定时器的设备已然成为了标配,Cortex-M4的单片机更是带了DSP功能,我也没有怎么使用过M4中的DSP,因为不了解DSP,所以就没有概念。PWM倒是用过很多次。

据说DSP也是16位的,也带有高精度PWM发生器,说是DSP中的PLL也是可以随意控制的等等,我的问题是单片机M4中的DSP和专业DSP有何区别,这个只讨论:

1、两者DSP运算有何不同,例如:矩阵算法、浮点精度、计算速度等等

2、高精度定时器指什么地方高级,如:位数、精度等

3、16位高级矢量控制定时器,里面的矢量是什么意思

请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A:
从上面的介绍来看DSP应该用于计算,而单片机用于逻辑处理。

【高精度定时器】我觉得是功能比一般定时器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上面的介绍来看DSP应该用于计算,而单片机用于逻辑处理。 【高精度定时器】我觉得是功能比一般定时器 ...

早期的单片机(C51时代的那种,PIC16、PIC18、AVR、MSP430、68K等)那个年代的确是DSP占优势,单片机对于浮点运算根本就没法用。但是现在的单片机尤其是M4、M7内核的单片机是不是可以取代DSP了。我知道ADI出过一种带有固定算法的ADC芯片可以配合简单的MCU做电度表。这种芯片号称带DSP功能。

现在比较困惑的是现代MCU,M4、M7这的带DSP核心的单片机能不能取代DSP,如果部分取代大概在那些领域。

有资料说:M4中的DSP运算比单独的DSP慢7倍(只是针对作者的实验结论)。也有说DSP的算法库比M4的DSP丰富,我想这个只是时间问题或者对于高手自己写程序应该也不是问题。

综上所述,DSP应该是可以被取代的,就价格而谈DSP的整机成本是要比单片机高一个量级。我只所以疑惑就是不知道这里边到底界限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单片机(C51时代的那种,PIC16、PIC18、AVR、MSP430、68K等)那个年代的确是DSP占优势,单片机对于 ...

我觉得M4和DSP运算速度不一样,应该是结构不一样。

至于算法库,可能是因为DSP适合用于运算,所以算法库多。同样一个算法库,同样的频率,在DSP和M4下跑速度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C:
看到一个资料说DSP是哈弗结构,基于乘法器实现,单周期乘法,运算效率要比MCU高,还有多个累加器,适合于密集型计算场合,比如视频处理,音频处理等

MCU是冯诺依曼结构。主要是还是在控制上,

相同工艺下差不多功能的话,MCu的面积可能相对DSP小一些感觉。

我们做的一个蓝牙音频SOC,用的是M4核 + DSP核,M4主要用于控制,DSP用于音频信号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一个资料说DSP是哈弗结构,基于乘法器实现,单周期乘法,运算效率要比MCU高,还有多个累加器,适合于密 ...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MCU只有C51、68K是冯诺依曼结构,大部分是哈弗结构。M4的DSP寄存器也不少,单元运算结构每种类型都不同。摩托罗拉和TI的DSP也不同。同一公司的例如:TI自家的也不是一样的。

网友:
单片机是一种系统设计方案,将计算机的CPU,定时器和多种接口集成在一片芯片上,可以满足多种应用场合。

DSP也是一种系统设计方法,它主要用在数字信号处理算法上面,音视频数据的解码,这样需要速度非常快的处理,普通的单片机达不到这么快的处理速度。

DSP采用改进的哈佛结构,指令和数据空间完全分开,并且有多个指令和数据空间,提高了数据的运算速度。

网友:
dSP与单片机的区别1 存储器结构不同单片机使用冯.诺依曼存储器结构。这种结构中,只有一个存储器空间通过一组总线(一个地址总线和一个数据总线)连接到处理器核。大多数DSP采用了哈佛结构,将存储器空间划分成两个,分别存储程序和数据。2 定点计算大多数DSP使用定点计算,而不是使用浮点。为了不使用浮点机器而又保证数字的准确,DSP处理器在指令集和硬件方面都支持饱和计算、舍入和移位。3 专门的寻址方式DSP处理器往往都支持专门的寻址模式,例如,模块(循环)寻址、位倒序寻址。这些非常专门的寻址模式在GPP中是不常使用的,只有用软件来实现。4 对密集的乘法运算的支持单片机不是设计来做密集乘法任务的,即使是一些现代的GPP,也要求多个指令周期来做一次乘法。而DSP处理器使用专门的硬件来实现单周期乘法。DSP处理器还增加了累加器寄存器来处理多个乘积的和。累加器寄存器通常比其他寄存器宽,增加称为结果bits的额外bits来避免溢出。5 零开销循环单片机是Single-chip Microcomputer的较准确译法,但最能准确反映单片机设计思想、并且有长远技术眼光的词汇是Microcontroller(微控制器)。之所以出现Single-chip Microcomputer一词,实在是因为早期,甚至到MSC-51时期,单片机准确地体现了Single-chip Microcomputer的形态和内容。然而发展到MSC-96,发展到新一代80C51、M68HC05、M68HC11系列单片机时,在单片机中着力扩展了各种控制功能,如:A/D、PWM、PCA计数器捕获/比较逻辑、高速I/O口、WDT等,已突破了Microcontroller的传统内容,朝Microcontroller的内涵发展。因此,目前已到了该给单片机正名的时候了,国外已逐渐统一成Microcontroller。如果我们仍然保留单片机这一习惯叫法,则应把它认为是一个单片形态的微控制器,或直接称作微控制器或单片微控制器,而不要再使用单片微型计算机或单片计算机这些词汇了。另:集成技术的最新进展之一是将 CPU 和外围芯片,如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并行,串行I/O口,定时/计数器,中断控制器及其他控制部件集成在一下芯片中,制成单片机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网友:
dsp主要做数据计算,针对批量的,或者顺序的数据和处理。

单片机主要做控制,纯计算能力弱一些,主要做条件的,循环的,触发的等等。

现在dsp和单片机都在融合,界限已经不那么明显了。高端单片机算力也不差,dsp做控制也不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