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电流放大系数 hfe 中 h 和 f 各是什么单词的简写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wsmysyn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小信号电流放大系数  hfe 中 h 和 f 各是什么单词的简写

网友:
『小信号电流放大系数  hfe 中 h 和 f 各是什么单词的简写』

h 是 hybrid 的字头,表示 “混合”,f 是 forward 的字头,表示 “前向”。

网友:
查清这些缩写,没有太大用处,还不如记住MOV、ADD、MUL、DPTR……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即以 DPTR 来说,知道是 Data 和 Pointer 两个词的合成,对理解该寄存器的功能大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