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LM5118里面的一段公式

楼主:
已知输出电压是12V,最大输入电压是42V,  求L1的值,

按BUCK MODE算,L1=(12*(42-12))/(42*300000*1.2)

文档下面给出L1=28UH,怎么算都不对,得不出28UH,这是为什么?

按BUCK-BOOST MODE算,结果就对是文档下面给的9.8UH,到底是我算错,还是文档标错?

网友A:
算的没问题,用42V降到12V 3A,电感量范围为:

47.61905 23.8095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的没问题,用42V降到12V 3A,电感量范围为: 47.61905 23.80952   ...

但是你看下面,手册里面给出的电感量结果却是28UH,和9.8UH

网友:
L1=(12*(42-12))/(42*300000*1.2)

里面的1.2要改成0.2到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