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224 功能初步测试

楼主:
一直计划做一个可以通过usb、wifi、蓝牙以及 micropython 控制的多功能便携式 usb 电源(其实第一版的原型机已经做好,功能也测试通过),方便平时开发、DIY、测试。但是普通 USB 的输出功率较小,使得应用范围受到很多限制。计划用 USB 的 PD 功能,但是对这部分不太熟悉,常见的一些芯片使用比较复杂而其实我需要用到的功能不多。正好看到论坛有 CH224 的活动,正好适合我的需要。前几天就收到开发板,但是一直加班没有时间测试,趁着周末没事就赶紧先测试一下功能。

CH224支持通过电阻和电平两种方式配置输出电压,坛友 不亦心 已经写了一篇测试贴,使用 mcu 的 IO 控制,因此这部分就没有必要在重复了。从箱底找了好久,终于找出一个 100K 电位器。

用鳄鱼夹将电位器连接到 CH224 开发板。

再连接万用表方便显示电压,连接快充头就可以测试了。

调整电位器,可以方便的改变电压,但是最低只能输出 9V,不能输出5V,而电平配置时是可以输出 5V 的。

调整电位器时,电阻值不需要太精确,在一个范围内就可以改变电压,估计芯片内部是通过比较器控制。

默认输出 20V 的确是一个安全隐患,如果因为虚焊、撞击等意外原因造成CFG错误,电压超出预期就会损坏其它芯片,希望后续的版本可以做一些改进。另外电阻配置时如果可以输出 5V 就更好了。

网友:
充电头需要支持PD功能的才行,有些手机充电头虽然也支持快充,但是并不兼容,这时就不能控制电压,输出是 5V。

这个充电器不支持 CH224

这个可以

网友:
CH224 也支持带 PD 的移动电源,如这个型号

网友:
利用PD充电器做一个可调电压源,这个思路蛮好的

CH224配一个20V以上的DCDC(随便搜了下,比如ETA2823、ETA2847),就能做一个数字可调电源。

简单的话,用几个支持高阻和开漏模式的IO做阻抗网络(已实践);复杂的话就研究ADC-DAC反馈啥的(臆想,未实践)。

要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