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电池内阻的情况下,怎么知道反馈电阻的功耗

楼主:
这个图是12.6V/充电电路,电流是1.5A,如果不知道VBAT那里接的电池内阻是多少,那RS这个66.7mR电阻的功率选多大,功耗是多少,怎么算的

网友A:
充电电流不可能非常大,Rs的耗散功率,根据最大充电电流而定。

不知道你使用的芯片是否有输出电流限制(多数是有的),如果有,就按照这个电流限制值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不可能非常大,Rs的耗散功率,根据最大充电电流而定。 不知道你使用的芯片是否有输出电流限制( ...

是这个吗?按照这个,怎么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不可能非常大,Rs的耗散功率,根据最大充电电流而定。 不知道你使用的芯片是否有输出电流限制( ...

为什么按照这个电流限制值确定?不是按照充电电流1.5A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按照这个电流限制值确定?不是按照充电电流1.5A算吗?

充电电流1.5A,是实际情况,也是正常工作条件下计算Rs功耗的依据。3.8A,是最大值,也是故障情况(例如电池突发短路,该芯片还没有来得及限制电流)下计算Rs功耗的依据。

当然,几个PWM周期的过流,一般不会使Rs损坏(对很短时间过载,电阻是最结实的),所以对Rs功耗不必用到3.8A那么大。但也不能按照1.5A计算,还是应该留出一定余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按照这个电流限制值确定?不是按照充电电流1.5A算吗?

60多毫欧,这个电阻上的功耗不会太大,再大也不会超过1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0多毫欧,这个电阻上的功耗不会太大,再大也不会超过1W。

这个电阻上的功耗是怎么算的,不会超过1W是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上的功耗是怎么算的,不会超过1W是怎么得来的呢?

『这个电阻上的功耗是怎么算的』

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这个计算方法在初中就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上的功耗是怎么算的,不会超过1W是怎么得来的呢?

『不会超过1W是怎么得来的呢?』

是我估计的。

不过,实际计算一下也可以得到不会超过1W的结论。电流3.16A,平方为10平方安,乘以0.05欧才0.5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上的功耗是怎么算的』 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这个计算方法在初中就讲过。

好的,非常感谢,初中学的东西已经还给老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不可能非常大,Rs的耗散功率,根据最大充电电流而定。 不知道你使用的芯片是否有输出电流限制( ...

同问,学习下

网友:
这个ME4078B是3节锂电充电,最大1.5A

Rs的66.666毫欧是按最大充电电流1.5A配置的

  功率自然按流过的电流计算

网友:
这里不涉及什么“电池内阻”,充电电流是由充电电路控制的,与电池内阻无关,故不必关心。

采样电阻的功率按峰值充电电流再留取一定余量来确定,功耗则由实际充电电流决定,二者均用P=I^2R来计算。

网友:
保险期间这样计算P=3.8安*3.8安*0.0667欧姆=0.963瓦,1瓦电阻即可。

网友:
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把实际的几个参数,带进公式就好了。具体以计算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