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公式看不懂,脑瓜子嗡嗡的

楼主:
划红线这个公式到底是怎么算的,为什么结果是5.62A?我怎么算都得不到这个结果啊

网友A:
你红字注解出的2.1 A 只是第二部份,注意这里算的是最大值,第一部份的电流用Buck - 3A, 不知作者作了什么折扣, 比最大值5.8A 少了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红字注解出的2.1 A 只是第二部份,注意这里算的是最大值,第一部份的电流用Buck - 3A, 不知作者作了什么 ...

红字注解那个不算哈,那个是我算后半部分,然后一直算不对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字注解那个不算哈,那个是我算后半部分,然后一直算不对结果

我的解释清楚吗?

网友A:
(3/0.8)+(3.36/(2*(1-0.2))=3.75+2.1=5.85A

网友C:
一楼贴的红字题把公式前面的效率部分计算漏了

网友D:
楼主不要着急,越急越乱

网友E:
脑瓜子嗡嗡的是健康状态警告了,若天天这样得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8)+(3.36/(2*(1-0.2))=3.75+2.1=5.85A

我意思是,为什么得不出手册给出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楼贴的红字题把公式前面的效率部分计算漏了

加上效率也不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要着急,越急越乱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脑瓜子嗡嗡的是健康状态警告了,若天天这样得小心了。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8)+(3.36/(2*(1-0.2))=3.75+2.1=5.85A

3/0.85+(3.36/(2*(1-0.2))=3.52+2.1=5.62,这样算才对,也就是转换效率为85%才对,但是前面给出的是80%,看来是TI官方手册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85+(3.36/(2*(1-0.2))=3.52+2.1=5.62,这样算才对,也就是转换效率为85%才对,但是前面给出的是80%, ...

我开始就理解, 你并不是简单粗心忘掉前面的一部份, 只是没用Buck mode 的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