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雕体验】18 行空板点亮WS2812B的256位LED硬屏

楼主:
手头有二块WS2812B硬屏板子

网友:
WS2812B主要特点
智能反接保护,电源反接不会损坏IC。
IC控制电路与LED点光源公用一个电源。
控制电路与RGB芯片集成在一个5050封装的元器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外控像素点。
内置信号整形电路,任何一个像素点收到信号后经过波形整形再输出,保证线路波形畸变不会累加。
内置上电复位和掉电复位电路。
每个像素点的三基色颜色可实现256级亮度显示,完成16777216种颜色的全真色彩显示,扫描频率不低于400Hz/s。
串行级联接口,能通过一根信号线完成数据的接收与解码。
任意两点传传输距离在不超过5米时无需增加任何电路。
当刷新速率30帧/秒时,级联数不小于1024点。
数据发送速度可达800Kbps。
光的颜色高度一致,性价比高。

主要应用领域
LED全彩发光字灯串,LED全彩模组, LED全彩软灯条硬灯条,LED护栏管。
LED点光源,LED像素屏,LED异形屏,各种电子产品,电器设备跑马灯。

网友:
WS2812模块电原理图

网友:
行空板测试外接执行器模块——Mind+代码编程
测试程序二十八:行空板P21点亮64位LED硬屏
实验接线:行空板P21口接WS2812B的IN端

#【花雕体验】18 行空板点亮WS2812B的256位LED硬屏
#行空板测试外接执行器模块——Mind+代码编程
#测试程序二十八:行空板P21点亮64位LED硬屏
#实验接线:行空板P21口接WS2812B的IN端

from pinpong.extension.unihiker import *
from pinpong.board import Board,Pin
from pinpong.board import NeoPixel
import time

Board().begin()
np1 = NeoPixel(Pin((Pin.P21)),64)

while True:
    np1[0] = (255,0,0)
    time.sleep(1)
    np1[0] = (0,0,0)
    time.sleep(1)

网友:
实验场景图

网友:
行空板测试外接执行器模块——Mind+图形编程
测试程序二十九:行空板 64位LED硬屏满天星
实验接线:行空板P21口接WS2812B的IN端

网友A:
这种点阵屏有专门的开源驱动库

网友:
行空板测试外接执行器模块——Mind+代码编程
测试程序三十:行空板逐个点亮64位LED
实验接线:行空板P21口接WS2812B的IN端

#【花雕体验】18 行空板点亮WS2812B的256位LED硬屏
#行空板测试外接执行器模块——Mind+代码编程
#测试程序三十:行空板逐个点亮64位LED
#实验接线:行空板P21口接WS2812B的IN端

from pinpong.extension.unihiker import *
from pinpong.board import Board,Pin
from pinpong.board import NeoPixel
import time

Board().begin()
my_variable = 0
np1 = NeoPixel(Pin((Pin.P21)),64)

while True:
    if (my_variable < 64):
        for my_variable in range(0, 64):
            np1[my_variable] = (0,5,0)
            time.sleep(0.1)
    if (my_variable < 64):
        for my_variable in range(63, -1, -1):
            np1[my_variable] = (5,0,0)
            time.sleep(0.1)
    if (my_variable < 64):
        for my_variable in range(0, 64):
            np1[my_variable] = (0,0,40)
            time.sleep(0.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点阵屏有专门的开源驱动库

谢谢老师,在哪里搜呢?没有用过

网友:
行空板测试外接执行器模块——Mind+图形编程
测试程序三十一:行空板逐个点亮64位LED
实验接线:行空板P21口接WS2812B的IN端

网友:
实验场景动态图

网友:
行空板测试外接执行器模块——Mind+代码编程
测试程序三十二:行空板逐点随机颜色的彩虹灯
实验接线:行空板P21口接WS2812B的IN端

#【花雕体验】18 行空板点亮WS2812B的256位LED硬屏
#行空板测试外接执行器模块——Mind+代码编程
#测试程序三十二:行空板逐点随机颜色的彩虹灯
#实验接线:行空板P21口接WS2812B的IN端

from pinpong.extension.unihiker import *
from pinpong.board import Board,Pin
from pinpong.board import NeoPixel
import random
import time

Board().begin()
my_variable = 0
np1 = NeoPixel(Pin((Pin.P21)),64)

while True:
    if (my_variable < 64):
        for my_variable in range(0, 64):
            np1[my_variable] = ((random.randint(0, 4)),(random.randint(0, 4)),(random.randint(8, 25)))
            time.sleep(0.1)

网友:
行空板测试外接执行器模块——Mind+图形编程
测试程序三十三:行空板点亮256位LED硬屏
实验接线:行空板P21口接WS2812B的IN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在哪里搜呢?没有用过

adafruit网站有

网友B:
老师早上好,这里以后还能发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早上好,这里以后还能发帖吗?

可以发啊,审核未通过原因可以问问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