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稳压电路什么道理,求老师们帮忙分析

楼主:
这个稳压电路什么道理,求老师们帮忙分析

网友:
触发可控硅,过压保护

网友A:
楼主电路并非稳压电路,图中的稳压管为5.6V,标注又说5V已稳压,显然并非并联稳压电路。该电路为过压保护电路,5V电压越高则流过稳压管的电流越大。当5V电压过压到一定程度,68欧电阻上的电压就会高到足以触发可控硅。可控硅触发后,将5V电源对地短路,从而保护了负载。不过,该电路虽然原理上可行,但实际上不应该这么设计,保护门限过高且离散性大,并可能存在严重隐患,故对前级电源有要求。现在的技术条件下,过压保护不会采用这样的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并非稳压电路,图中的稳压管为5.6V,标注又说5V已稳压,显然并非并联稳压电路。该电路为过压保护电 ...

用在稳压后的电压输出与地之间,输出超过6.2V和压降的和后,可控硅打开,不是这样分析的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并非稳压电路,图中的稳压管为5.6V,标注又说5V已稳压,显然并非并联稳压电路。该电路为过压保护电 ...

实际上不应该这么设计,保护门限过高且离散性大

实际上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在稳压后的电压输出与地之间,输出超过6.2V和压降的和后,可控硅打开,不是这样分析的的吗

所用可控硅型号的触发电压需要查手册,该电压为68欧电阻上的压降,再加稳压管的击穿电压才是保护门限电压。

一般单向可控硅的触发电压至少是接近1V的程度,再加上5.6V的稳压管击穿电压,5V电源的保护门限都至少近7V了,且可控硅的触发电压和稳压管的击穿电压都是制造离散性较大的参数,本身就不可能精确。至于这个保护门限是否可用,必须考察负载,就不知你的负载是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不应该这么设计,保护门限过高且离散性大 实际上该怎么设计呢

怎么设计得整体考虑,包括负载和前级电源,最关键的则是设计目的。简单说“防过压”是不够的,必须考察是什么性质的过压,产生原因是什么,再考虑负载和电源特性,综合后才能有适当实施方案。

网友C:
这过压保护电路太儿戏了

电压比较器加个开关都比这个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过压保护电路太儿戏了 电压比较器加个开关都比这个靠谱

您理解错了

俺在一楼的问题是

稳压电路什么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理解错了 俺在一楼的问题是 稳压电路什么道理?

一楼图中并不存在什么“稳压电路”,8楼并无理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