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for怎么理解,思路没有搞明白!

楼主:
#定义LED管脚

led=[12,13,14,15,16,17,18,19]

leds = [Pin(led[i], Pin.OUT) for i in range(0,8)]

我没有想明白的是,for左边咋还有语句,没见过种形式的,大神赐教?

网友A:
你这是什么语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语言?

python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551646/article/details/109549874】。看完就能理解了。

网友:
找到答案了,这叫列表生成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551646/article/details/109549874】。看完就能 ...

对哈,差不多和列表生成式一个道理

网友:
语法糖,用起来挺方便,

网友:
这是python,翻译成c是这个意思:

//定义LED管脚

uint8 led[8]={12,13,14,15,16,17,18,19};

uint8 leds[8];

for(int i=0;i++;i<8){

    leds[i]=Pin(led[i], Pin.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