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冲击耐电压试验的目的是什么?它和浪涌有什么区别?

楼主:
各位大神,好!

客人的壁挂式充电桩设备做5KV冲击电压试验损坏; 请问这个冲击电压试验是处于什么目的而测试的?5KV是哪两个点之间的电压?

另外,听人说,冲击电压测试就是用浪涌发生器测试的, 那么,冲击电压试验和浪涌试验有什么异同?

欢迎留言指导或讨论。

网友:
浪涌测试的是供电接口的防护能力,直白点就是电源板或者适配器的防护能力

网友:
冲击电压测试?不太理解,不过5KV这个数值,我理解成耐压试验,不知是否正确,耐压试验测试目的主要是绝缘性能

网友:
个人理解:

  • 冲击耐压是瞬时高压非周期性的冲击性电压,多发于异常尖峰,直接冲击电源部分。
  • 浪涌是次生冲击,雷电啥的共模差模干扰对于逻辑控制等部分的冲击。多是看信噪比啥的
  • 我不懂都是瞎说的

网友:
冲击电压:主要是模拟电网(感性负载投入和切断过程)的过电压,验证充电桩间隙和绝缘能否耐受规定暂态过电压,可以做EFT试验。

浪涌主要模拟的雷击。

网友:
耐压测试是指对各种电器装置、绝缘材料和绝缘结构的耐受电压能力进行的测试。在不破坏绝缘材料性能的情况下,对绝缘材料或绝缘结构施加高电压的过程称为耐压试验。一般来讲,耐压测试主要目的是检查绝缘耐受工作电压或过电压的能力,进而检验产品设备的绝缘性能是否符合安全标准。

网友:
浪涌抗扰度试验目的是建立一个共同的基准,以评价电气和电子设备在遭受浪涌(冲击)时的性能。

根据标准IEC61000-4-5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一般要求,雷击浪涌发生器模拟1.2/50us电压波形,8/20us电流波形和组合波(电压波形:10/700us,电流波形:5/320us),通过耦合网络,将波形耦合至被测电路中,已达到实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