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低功耗系列N32L43x测评】3、按键驱动+SPI_LCD屏驱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是用的硬件SPI来驱动的吗?如果是软件SPI可以使用不同的端口,如果是硬件SPI,常规来讲应该是一个端口的吧,详细要看一下数据手册吧。

网友B:
,但是实际开发中,要考虑的问题点还是挺多的。比如如何做按键消抖处理,以及在实际应用中,对于各类按键事件(如短按,长按,单击,双击)如何做判断及处理。同时如何保证整个按键应用处理的业务逻辑能保持清晰不乱,完成功能的同时要把这些都做好,这还是挺难的。这里之所以把

网友:
图文并茂,还做了目录,楼主用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的硬件SPI来驱动的吗?如果是软件SPI可以使用不同的端口,如果是硬件SPI,常规来讲应该是一个端口的 ...

使用的是硬件SPI来驱动的,前阵子公司产品使用过华大的芯片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实际开发中,要考虑的问题点还是挺多的。比如如何做按键消抖处理,以及在实际应用中,对于各类按键事 ...

看样子您是新人,可能是需要赚取一些积分,希望您用心阅读作者的帖子后,再回复有意义的帖子,也是对楼辛苦发帖的尊重。加油!

网友:
我看你的代码重映射是AF0, PB13对应是AF0。是不是配置PA10、PC7作为SCK时,没有配置重映射为AF5,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5_SP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