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达夫设备的问题

楼主:
在看《你必须知道的496个C语言问题》一书中,提到"达夫设备"这个东西,主要是下面的代码:

register n = (count + 7) / 8;
switch (count % 8){
case 0: do { *to = *from++;
case 7: *to = *from++;
case 6: *to = *from++;
case 5: *to = *from++;
case 4: *to = *from++;
case 3: *to = *from++;
case 2: *to = *from++;
case 1: *to = *from++;
} while (--n > 0);
}

我能看明白是用switch来“扁平化”内层循环。不明白的是,为啥一定要把switch和do混在一起写?按下面的方式写,不是更清晰吗?

register n = (count + 7) / 8;
do {

switch (count % 8){
case 0: *to = *from++;
case 7: *to = *from++;
case 6: *to = *from++;
case 5: *to = *from++;
case 4: *to = *from++;
case 3: *to = *from++;
case 2: *to = *from++;
case 1: *to = *from++;
}

} while (--n > 0);

哪位能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第一段代码不会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段代码不会报错?

我编译报错。但是书上说这是合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编译报错。但是书上说这是合法的。

这书是什么时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书是什么时候的?

不管什么时候的C语言,这个语法都是错的,如果这书比较老,更说明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什么时候的C语言,这个语法都是错的,如果这书比较老,更说明是错的

那就是作者写的时候写错了。没人纠错。

网友:
这种问题。。。看着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