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给先辑开发板平局接口做个转接

楼主:
看了其他网友帖子查看了下先辑官方匹配的屏幕价格,果断还是自己画一个转接的。目前画了支持野火和正点原子两家的屏幕,后期其实就是修改软件适配下即可。

等我验证完成我把附件放出来。

网友A:
楼主正解,开发板配件太贵了,还是自己画何时,楼主用什么软件画?jlc免费打样规则要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正解,开发板配件太贵了,还是自己画何时,楼主用什么软件画?jlc免费打样规则要改了

还是AD,规则下个月会变,到时候换下就行了,主要不太习惯他的那个边框定义,完全摸不透,按照XY坐标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AD,规则下个月会变,到时候换下就行了,主要不太习惯他的那个边框定义,完全摸不透,按照XY坐标习惯 ...

原理图的操作习惯还可以,准备学习一下,重点怎么创建自己的库

网友C:
看来为了薅羊毛,得适应适应LC ED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为了薅羊毛,得适应适应LC EDA了。

是的,要么就是每个月花20元

网友:
飞线呢?哈哈哈。

网友:
用嘉立创EDA画板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