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接口编码器

楼主:
CUI Devices的RS-485编码器采用快速的位置安全协议,该安全协议容许编码器在一个字节的时间内积极响应位置。参考RS485标准的OSI模型应用层所说,这样的格式支持64个唯一的编码器地址。编码器的地址是一个字节的高6位,低2位是命令。这种地址可通过CUI Devices的AMTViewpoint™软件和编程模块进行配置。这种编码器根据其版本具有各种命令,所有设备都支持扩展命令,例如复位或设置零位。

CUI Devices的RS-485编码器寻址格式

CUI Devices的RS-485编码器应用程序就是从设备请求绝对位置的主机。当主机发送编码器的位置命令(地址)时,编码器以两个完整字节积极响应。然后主机解密这种字节以了解绝对位置是什么,同时确定发送命令的频率以及它想要将它们发送到哪些设备。

CUI Devices的通信协议编码器具有12位或14位分辨率,但它们都以两个完整字节积极响应每个位置请求。两个完整字节为16位,这容许编码器采用高两位进行校验和计算。应用层的这一部分容许主机验证从编码器传输的数据。对于12位编码器,传输将在高两位中包含校验位,低两位为零,中间的12位包含位置数据。

这种编码器还提供多圈支持,以便它们可以计算转数。这是一个14位有符号计数器,数据与位置相同,前两位包含校验和。因为计数器是有符号的,所以它可以计算正转和负转,但要以一位数据为代价。这意味着它可以从-8192计数到8191。

CUI Devices编码器还提供高速传输版本,运行速度为2Mbps,周转时间接近3微秒。但是,对于无法满足通信速率和严格时序要求的应用,可以使用可调数据速率版本。这种版本让用户可以使用AMTViewpoint和编程模块从频率列表中进行选择,从而在不需要高速时更容易实施编码传输。

网友:
有没有20位及以上的绝对值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