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式温湿度采集系统】+STM32H745I-FreeRTOS点灯

楼主:
      开发板自带FreeRTOS应用例程,这里没有使用,而是从官网下载,按照网络上搜索的碎片信息,从新移植了一下,比较顺利。

     用了两个任务点灯,LED1闪烁频率为1Hz,LED2闪烁频率为2Hz。

static void led1_task(void * args)

{

  /* Infinite loop */

  for(;;)

  {

    HAL_GPIO_TogglePin(LED1_PORT, LED1_PIN);

    vTaskDelay(500);

  }

}

static void led2_task(void * args)

{

  /* Infinite loop */

  for(;;)

  {

    HAL_GPIO_TogglePin(LED2_PORT, LED2_PIN);

    vTaskDelay(1000);

  }

}

附件:

网友A:
谢谢分享点灯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点灯代码

初学RTOS系统,记录一下过程,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勉励,下一步是LWIP程序,LWIP已经调通一版,需要把代码整理一下,工程里没用的文件挺多的,精简缩小工程文件夹大小

网友B:
可以分享一下学习LWIP的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享一下学习LWIP的经验的~

昨天尝试使用带系统的LWIP,能ping通,无法建立TCP连接,正在调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