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的HASL跟无铅的solder是一回事吗?

楼主:
无铅的HASL跟无铅的solder是一回事吗? 表面处理的有铅无铅,跟焊接时使用的锡膏有铅无铅是一回事吗?

网友A:
HASL 是指工艺, 用热风加工PCB 上的焊锡部份, 你指的应称 LF-HASL, 是无铅的, 你说的solder 如果指材料, 就是一回事, 如是指手工焊接, 就不是一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ASL 是指工艺, 用热风加工PCB 上的焊锡部份, 你指的应称 LF-HASL, 是无铅的, 你说的solder 如果指材料 ...

我的意思 做表面处理的时候有无铅跟有铅,在SMT工序时做焊接的时候要刷锡膏也有无铅跟有铅,这两个部分都有锡,那我能混着用吗  比如 喷锡用无铅,焊接用有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 做表面处理的时候有无铅跟有铅,在SMT工序时做焊接的时候要刷锡膏也有无铅跟有铅,这两个部分都 ...

用当然能用, 不过就像矿泉水里加自来水, 你不能号称无铅了, 不然别人一检查, 就发现你的产品有铅。

网友:
如果产品有无铅要求,那你必须确保所有材料、工序都无铅,甚至要设法避免设备污染。如果没有无铅要求,你随便。

网友:
不然怎么会有无铅烙铁头,无铅助焊剂,无铅镊子,无铅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