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前,用分压电阻有用吗

楼主:
假设1个3V/300mA电路,输入是30V,用DCDC芯片降压,一般压差越低转换效率越高,如果在DCDC前面,用分压电阻把30V分压到10V以下,再用DCDC降压,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
那效率反而低了,自行计算一下看看。

对于开关电源,唯一需要用电阻降压的场合是输入电压超出了电源芯片准许的最大输入电压时,但这也只能是变通的临时应对之策,不能用于产品设计中。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用分压电阻的效率比DCDC大压差的效率低的多。

网友:
电阻分压?转换效率还要不要?30V分压到10V,分压先去掉67%的效率,只剩33%。

网友A:
有道理,我想歪了。感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我想歪了。感谢各位

模电忒难

网友:
DC24-30V降到3.3V的常规的都是DCDC,再用LDO

网友:
如果是输入电压超过芯片输入电压范围了,可以临时用用

如果是产品设计的话,建议换芯片或者采用两级DCDC降压转换

网友:
仔细想想,分压电阻不是会限流么,功率就做不大了。效率会更低啊。

网友:
没有意义,理论上这样做DCDC的效率是有一点点提高,但是又引入了分压电路消耗功率。整个电路的功耗可能反而更高。而且随着负载的变化输入端分压电阻效果也会变化,这会导致输入电压一直在波动,输出不稳或纹波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