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邀你来拆解(第五期):向日葵P1排插拆解(一)

楼主:
        首先感谢EEWorld邀你来拆解(第五期):拆拆排插学评电路活动提供的拆品,给我提供的这次机会,萌新玩家是第一次参加这类拆解活动,不足之处还请大家多多指正

        在智能家居时代下,疫情反反复复,相信居家办公对于打工人来说已是见惯不怪了。说起来居家办公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对于程序员来说,软件开发环境、硬件调试环境都在办公室,想要在家重新搭建环境,很麻烦也没必要,在科技时代,想要舒服地居家办公,当然也有更简单的方式。

        本人有幸参与这次向日葵品牌智能排插P1Pro拆解活动,通过两周实际使用体验,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感受。本次分享就先从拆机前的①拆品背景;②开箱过程;③特色功能展示;④使用体验这几个方面展开。

 一、拆品背景

        拆品向日葵P1pro排插

        规格参数:

       可以看到远程开关、4孔独立控制、电量计量是产品主要特点,2500W功率、2米线长也能满足大部分日常场景需求

 二、开箱过程

    拿到拆品,是一个黑色盒体包装,上面印着极其简约的logo,外面还有一层防尘塑料薄膜

 拆开内部所有产品下图 看到这个全身黑色的排插,简约的logo,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充满科技感。

插排上的五位插孔,均设计有防护门,可有效防止异物插入

接线板的外壳采用750℃高温阻燃材料,在复杂苛刻的使用环境下,也有足够的用电安全保障

反面是一些参数,可以看到该排插通过国家3C标准的认证,在插头上也有3C的认证标志,在用电安全方面很有保障

接线板底部设计有多个防滑脚垫,摆放在办公桌面上很稳固。另外,接线板底部还有固定孔位,也能固定到墙壁上。

 通电后的蓝色电源灯和白色分控指示灯,感觉非常不错,清楚明了。

三、特色功能演示

        接下来重点来了,关于这款向日葵排插配合向日葵APP的远程控制功能以及它的电量计量功能,这是我最期待的一部分。

        首先,打开说明书,按照步骤先在手机上下载一个向日葵远程控制APP,打开APP后先给排插上电,然后在APP里添加智能硬件,就能通过蓝牙搜索到我们的排插啦

        接着按照提示,给它配置网络,第一次给它配置的时候失败了,提示只支持2.4G的WiFi,然后通过将家里的路由器里多频合一关掉,单独创建一个2.4G的wifi,解决了这个问题
           将插排成功连接至网络后,就可以通过手机上app查看状态和控制了

通过这个控制面板界面基本可以看到它所有的主要功能:四个开关按钮独立控制每个排插孔位的通断,开关均可以修改备注;电量统计;绑定主机;倒计时/定时

点进电量统计功能界面,有当前电流、功耗、用电时长、开关次数以及用电量统计几个模块。我将20W的手机充电器的插上给手机充电,显示的功耗19.71W,基本准确。关于每日用电度数的准确性,由于没有这方面的测量工具,无法测试其准确性

关于倒计时/定时这个功能,我认为这个给功能非常好用,也很灵活。可以给一些没有定时关闭功能的家电或者设备增加定时关闭功能,某些场景也能有规律的定时开关。

        接下来要着重介绍的就是它的主要亮点功能了,搭配向日葵远程控制软件远程实现随时对关机状态下的电脑的控制。

        相信向日葵远程控制软件大家都不陌生,我们经常使用这一类似的软件对异地的电脑进行远程控制。例如居家办公时,需要使用公司电脑上的文件,但公司的电脑不太可能一直保持着开机状态,很费电不说还有安全隐患,这时使用了向日葵排插就可以软成给电脑上电,打开电脑啦(前提得把电脑设置为上电自启模式),然后使用远程控制软件完成各种操作了。将电脑电源接入一个插孔后,可以将这个插孔绑定到APP里面对应的主机上,这样在APP里就可以很方便的控制电脑的开关了

   另外在某些工程应用场景,电脑死机了需要重启,但又不方便到达现场时,也可以通过排插远程重启电脑。

四、使用体验

        通过两个星期的使用,整体感觉还是挺不错的,相比于其他搭配语音助手使用语音控制的智能排插,这款排亮点在于远程控制。除了外观颜值高,功能强大,灵活等特点外,还有一些小细节也很不错,比如它的排插孔间距很大,实际使用时不会出现插头之间互相干扰的情况;还有断电恢复功能,在来电后排插可以保持断电前的状态。在这样的功能下,不足百元的价格,甚至比传统的接线板都便宜,也算得上是一个亮点吧。

           此次分享仅涉及拆机前的功能展示和使用体验,过几天再来给大家分享拆机后的内部电路,看看有哪些亮点

网友A:
通过两个星期的使用,整体感觉还是挺不错的,相比于其他搭配语音助手使用语音控制的智能排插,这款排亮点在于远程控制。这个要是被破解了,电费是不是有点吓人呀!

网友:
期待拆解,看看现在的和之前的老产品有什么不同   远程

网友B:
有没有尝试一下控制程序设置后插排断网了是什么表现?

网友B:
这是第一个插排的体验,终于出来了,楼主辛苦,不知道最贵的那个会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尝试一下控制程序设置后插排断网了是什么表现?

晚上回去试一下

网友C:
感觉智能排插还是有一点好处的,可以看看不给其他设备供电的时候,排插发热不。

我的智能开关会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尝试一下控制程序设置后插排断网了是什么表现?

实测,断网后预设置得定时开关和倒计时依然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智能排插还是有一点好处的,可以看看不给其他设备供电的时候,排插发热不。 我的智能开关会发热。。 ...

在开关按钮那附近有很轻微的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两个星期的使用,整体感觉还是挺不错的,相比于其他搭配语音助手使用语音控制的智能排插,这款排亮点在 ...

家用的话,每天回家或者在手机APP电量计量上应该可以察觉到异常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第一个插排的体验,终于出来了,楼主辛苦,不知道最贵的那个会是怎样的

前面有个小米的排插的之前已经发布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面有个小米的排插的之前已经发布了哦

看到了,不过那个插线板真的挺普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开关按钮那附近有很轻微的发热

智能设备为了连接无线,好像都会有点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