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路DCDC电路发烫严重怎么处理?

楼主:
最近搞一搞常用的DCDC电路,发烫怎么处理?

LM2576不是可以输出3A的电流吗?怎么现在900ma就开始发烧了?

电路输出空载时输出电压为24V   还正常,

但加负载后输出电流为900mA,    但电压已经降到11V
芯片发热超过55°C以上

下面的电路是手册参考电路,用的参数是

输入DCDC:30V ,电容 Cin:4700uF ,二极管用 :IN5822   电容 Cout:4700uf  ,电阻 R1:2K   可调电阻:R2

电感L1:140uH

网友A:
发热的原因只可能电流过大,要不就是散热没做好

网友B:
看看哪个元器件发热最厉害。

怀疑你的电感L1电流容量不够。

网友:
你的电源输出24V0.9A,芯片上耗散功率只要1W就相当热了。LM2576加了散热片没有?

网友:
输出电压在电流还不到额定值就大幅下降,显然电路或元件有问题。LM2575/2576是很古老的DCDC芯片,我在1990s中期就用过,其效率不高(与现在的新型DCDC芯片比),在重载下必须加散热片。根据手册参数计算期望输出时的耗散功率,再配相应的散热片。如此不是散热问题导致芯片进入保护态进而引起的输出电压下降,重点关注储能电感的参数,同时注意续流二极管和输出滤波电容的选择。

网友C:
24V 0.9A功率也不算低,我5V2A都有点发热40度。

网友D:
L1的功率够不够呢

不会是买到假的2576啦

网友E:
D1 稳压管可能有问题, 你用的1N5822 可能不够, 要选高一些, 付图用的稳压管电压高一些,

你要用示波器看一下你的电感之前的电压(拿开稳压管), 再决定用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的原因只可能电流过大,要不就是散热没做好

加过散热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看哪个元器件发热最厉害。 怀疑你的电感L1电流容量不够。

散热片加过

是电感功率不够吗

这个电感功率如何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V 0.9A功率也不算低,我5V2A都有点发热40度。

比40°高

测温计测芯片快60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1 稳压管可能有问题, 你用的1N5822 可能不够, 要选高一些, 付图用的稳压管电压高一些, 你要用示波 ...

1N5822 可能不够, 要选高一些,

谢谢解答

选那种二极管合适呢

怎么选择二极管管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L1的功率够不够呢 不会是买到假的2576啦

假货的问题也怀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1N5822 可能不够, 要选高一些,  谢谢解答 选那种二极管合适呢 怎么选择二极管管的功率? ...

我给你的图上已经给出一种, MBR360. 60V 3A.

可能因为这是早期设计的芯片, 输出不能承受高压, 所以加上稳压管钳位, 如果你是用的2576HV, 能够承受60V , 所以选60V (你的输入55V , 应改够了),

30V 输入电路, 1N5822 40V 够用, 但你升到55V, 输出就会抬高到 55V - MOSFET 压降。

如果电路没其它问题, 输出会大于54V, 1N5822 硬拉到40V, 当然你只得到11V 电压。

可能你奇怪, 为什么空载电压正常, 因为占空比随负载变动, 负载越大, 这个效果就越明显。

你先找一个50-60V的稳压管试试, 如果明显改善(95%机会), 再细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散热片加过 是电感功率不够吗 这个电感功率如何计算

不是电感功率。

电感的参数,除电感量之外,还有一个允许通过的电流峰值。电感的电流峰值是由铁芯不进入饱和决定的。此参数应该在说明书中标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散热片加过 是电感功率不够吗 这个电感功率如何计算

14楼RichSJ所说1N5822耐压不够的问题,可能是导致发热的原因。1N5822耐压仅40V,而你的输入电压为55V。该续流二极管耐压应该大于输入电压。

网友:
大概率是电感问题,你测量下电感量大小和确认下电感的饱和电流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14楼RichSJ所说1N5822耐压不够的问题,可能是导致发热的原因。1N5822耐压仅40V,而你的输入电压为55V。该 ...

张老师被带坑里了,楼主说了输入30V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张老师被带坑里了,楼主说了输入30V

请留意 “用的参数是30V” 副图是55V。

正因为用了30V 的电路, 所以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留意 “用的参数是30V” 副图是55V。 正因为用了30V 的电路, 所以出问题。

有什么疑问吗,R1为2K   R2为可调电阻,是ADJ的用法

一楼贴的图是手册的图没有更改

实际是DC30V供电的

现在问题增大了L1的功率,有所改善,但发热还是感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