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安路SparkRoad国产FPGA测评【开箱篇】

楼主:
    最近在学赛灵思的FPGA开发板,刚好看到ee有FPGA开发板测评就顺便申请了安路FPGA开发板侧评。

    今天收到了板子,板子比想象中的要小巧,差不多和手掌那么大。拆开包装盒,里面的东西也很精简,一块板子,两条数据线(一条是micro线、另一条是Type-C线),两块亚克力板,固定螺丝螺柱若干。

    简单看下板子的外设:

    1、16个拨码开关(控制16个LED灯珠),在我的印象中开发板上基本没有拨码开关的影子,这也是第一次在开发板上看到;

    2、然后是四位数码管,数码管采用的是贴片的体积更加小巧,板子能这么小巧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3、五个按键,按键为贴片的触动开关;

    4、板载一个RGB三色灯;

    5、UART串口;

    6、一个VGA接口,只有一个的话回环实验无法实现(可能时引脚数量有限,只采用了一个VGA接口),现在使用的赛灵思板子有两个HDMI接口,可以实现回环实验;

    7、一个OV2640摄像头接口,配合VGA接口显示,刚刚还在想就一个VGA接口能干什么,目前手头没有摄像头模块;

    现在上电试一下硬件是否有问题,依次查看数码管、按键、复位按键、RGB三色灯、拨码开关和LED灯珠的现象如下:

    手头没有VGA线,目前只测这些,硬件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A:
恭喜拿到心仪的开发板,期待精彩作品!

网友B:
FPGA的控制是可编程逻辑,理论上是不是无限路信号之间互不干扰,是不是就快了很多

网友C:
这个板子的VGA记得小虾搞过,可以过来说说@littleshrimp

网友:
引用 网友B:
FPGA的控制是可编程逻辑,理论上是不是无限路信号之间互不干扰,是不是就快了很多

理论上说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的VGA记得小虾搞过,可以过来说说@littleshrimp

可以的,网络上也有相关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拿到心仪的开发板,期待精彩作品!

刚开始学,精彩还说不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的VGA记得小虾搞过,可以过来说说@littleshrimp

我也是新手 之前做了一些测试 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发的帖子 这个板子硬件方面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