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互换的 ESP12-E 卡

楼主:
想象一下能够根据您的需要更换您的项目 MCU 卡,几乎就像升级您的计算机一样

https://www.hackster.io/MakerIoT2020/interchangeable-esp12-e-card-074268

网友A:
从软件模块化到硬件模块化,想起以前好像有模块化手机。

网友:
之前好像有个网友发起过一次MCU模块化设计,而且已经弄出来一个STM32F1系列的

网友B:
我也试了一下,接口不太好选择,还有就是外设引出一直感觉不太完美

网友C:
咨询下,你的连接器端子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软件模块化到硬件模块化,想起以前好像有模块化手机。

模块化手机的项目已经失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了一下,接口不太好选择,还有就是外设引出一直感觉不太完美

mcu功能和外设太多,如果考虑东西多了,就很难取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咨询下,你的连接器端子是什么型号的?

看图应该是弯排母和排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模块化手机的项目已经失败了

是的,估计不实用,而且成本还高。

网友E:
MCU模块,这个想法可以啊,换言之不就是升级电脑的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估计不实用,而且成本还高。

手机升级太快,使得模块化失去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MCU模块,这个想法可以啊,换言之不就是升级电脑的CPU吗

有些类似

网友:
几乎就像升级您的计算机一样 根据您的需要更换您的项目 MCU 卡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