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智科普丨如何正确地理解电源纹波、噪声

楼主:
关于电源噪声与纹波相关的测试,是每个硬件工程师都避不开的话题。那么如何正确区分纹波与噪声并采用高效的方法测试显得尤其重要。

本篇文章针对电源纹波与噪声的测试做一些简单的描述。讲噪声与纹波测试方法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电源的纹波与噪声。

1.什么是纹波?

1.1 纹波的产生

纹波是由于直流稳定电源的电压波动而造成的一种现象,因为直流稳定电源一般是由交流电源经整流稳压、滤波等环节而形成的,由于滤波不彻底,就会有剩余的交流成份,这就不可避免地在直流稳定量中多少带有一些交流成份,这种叠加在直流稳定量上的交流分量就称之为纹波。纹波的成分较为复杂,它的形态一般为频率高于工频的类似正弦波的谐波,另一种则是宽度很窄的脉冲波。一般我们看到的纹波的形式如下图所示,有点像是锯齿波。

由此我们知道,开关电源输出的不是纯正的直流电压,里面有些交流成分,这就是纹波和噪声造成的。 纹波是输出直流电压的波动,与开关电源的开关动作有关。每一个开、关过程,电能从输入端被"泵到"输出端,形成一个充电和放电的过程,从而造成输出电压的波动,波动频率与开关的频率相同。 纹波电压是纹波的波峰与波谷之间的峰值,其大小与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的容量及品质有关。

1.2纹波的表示方法及及其危害

表示方法:可以用有效值或者峰值来表示,或者使用绝对量、相对量来表示。一般情况下,公司会使用峰峰值,也就是压差(波峰波谷相减)的绝对值来表示,同时会比较相对量是否满足标准要求。

单位:mV

举个例子来说明下:假如我们使用DC/DC输出3.3V的电,使用示波器有源探棒,调节端口为DC耦合(如果是无源探棒,则使用AC耦合,并调节偏置为3.3V),测试得到的纹波结果为±25mV(无源探棒测试结果对应为3.3V±25mV),那么我们可以说此DC/DC输出的纹波为50mV,这个是绝对量,而相对量即纹波系数 = 纹波电压/输出电压 = 50mV/3.3V=1.51%。

纹波的危害:

①容易在电器上产生谐波,而谐波会产生更多的危害;

②降低了电源的效率;

③较强的纹波或造成浪涌电压或电流的产生,导致烧毁用电器件;

④会干扰数字电路的逻辑关系,影响正常工作;

⑤会带来噪音干扰,使得图像设备、音响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1.3纹波分类及其抑制方法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哪种纹波,减小纹波最有效的方法一般有四种:

1)输出用π型电路滤波,LC滤波;

2)增大电容;

对于输出电容,使用铝电解电容以达到大容量的目的。但是电解电容在抑制高频噪声方面效果不是很好,而且ESR也比较大,所以会在它旁边并联一个陶瓷电容,来弥补铝电解电容的不足。同时,开关电源工作时,输入端的电压Vin不变,但是电流是随开关变化的。这时输入电源不会很好地提供电流,通常在靠近电流输入端(以BucK型为例,是SWITcH附近),并联电容来提供电流。

3)增大电感;

电感的选取,一般还要考虑到电感的额定电流大小。一般情况下在电路设计阶段需要选择比额定电感要大的电感。

4)合理布线。

需要说明的是,在实际调试过程中,要多方面尝试,因为有时单独增加电容和电感,效果并不理想。

输出纹波从频谱上分主要由低频纹波、开关频率纹波和高频纹波三个方面组成。

2.什么是噪声

2.1噪声的产生

噪声的产生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开关电源自身产生的;另一种是外界电磁场的干扰(EMI),它能通过辐射进入开关电源。

SWITCH一般选用双极性晶体管或者MOSFET,不管是哪种,在其导通和截止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这时候在电路中就会出现一个与SWITCH上升下降时间的频率相同或者奇数倍频的噪声,一般为几十MHz。同样二极管D在反向恢复瞬间,其等效电路为电阻电容和电感的串联,会引起谐振,产生的噪声频率也为几十MHz。这两种噪声一般叫做高频噪声,幅值通常要比纹波大得多。噪声脉冲串的频率比开关频率高得多,噪声电压是其峰峰值。噪声电压的振幅很大程度上与开关电源的拓扑、电路中的寄生状态及PCB的设计有关。

2.2噪声与纹波的区别

在工程上,在对电源进行测试时,一般并不刻意地把纹波和噪声分开,测量的是纹波和噪声两者的合成干扰,用峰峰值表示。上述纹波的分类其实已经包含了噪声。

一般情况下,在测试过程中,我们测试DC/DC电源的输出为纹波测试,最远端芯片IC电源管脚的接收端为噪声测试。

以上是关于开关电源纹波与噪声总结的一些内容了。关于噪声抑制,实际中并不一定全部应用,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设计要求,比如产品体积,成本,开发周期等,选择合适的方法。

总之,它们在我们不需要的地方出现都是有害的,需要我们避免的。对于如何抑制和去除方式方法有很多,但想完全消除,似乎是很难办到的,我们只有将其控制在一个允许的范围之内,不对环境和设备产生影响就算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本文章部分资料、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联系删除,谢谢!

网友:
输出纹波从频谱上分主要由低频纹波、开关频率纹波和高频纹波三个方面组成。

开关频率纹波和高低纹波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