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省赛材料清单出了,各位大佬怎么看

楼主:
清单看起来和19年的差不多

1.仪器设备清单
数字示波器(100MHz,双通道)
信号源(10 MHz,单通道)
信号源(40MHz,带AM/FM调制功能)
频谱分析仪(1GHz)
功率分析仪
数字毫伏表万用表(4位半)
TIMCU系统板(可含板载调试下载模块)
单片机开发系统
FPGA开发系统
DSP开发系统
嵌入式开发系统
秒表
量角器
5米卷尺

2.主要元器件及器材清单(7月)
多旋翼无人机(最大轴间距不大于45cm)
四轮电动小车(外形尺寸:长度≤25cm,宽度<15cm)摄像头(可带处理器模块)
无线发射接收模块
手机通信模块激光笔
A/D、D/A转换器
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乘法器大功率器件
大功率电阻
小容量单相自耦调压器
工频隔离变压器(容量≥150VA)
小型电机及驱动器
二维电动云台舵机
高频磁环
液晶显示屏
小型继电器
发光二极管
光电传感器
角度传感器
麦克风
蜂鸣器
压电陶瓷蜂鸣片
扬声器
外径约110cm呼啦圈

网友:
又有四轴,好像四轴最近一直都出题。

网友A:
外径约110cm呼啦圈,这个挺好奇是什么题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径约110cm呼啦圈,这个挺好奇是什么题目的。

呼啦圈感觉像是无人机题目会用到,或者是小车绕着呼啦圈跑,感觉挺有意思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呼啦圈感觉像是无人机题目会用到,或者是小车绕着呼啦圈跑,感觉挺有意思的

有没可能是小车过火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可能是小车过火圈。

哈哈哈哈,有可能的

网友C:
单片机开发系统 FPGA开发系统 DSP开发系统 嵌入式开发系统 还是老三样

网友D:
gmchen老师的往届题目分析,供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2210-1-1.html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呼啦圈是考研参赛选手体力的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gmchen老师的往届题目分析,供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2210-1-1.html

好的,谢谢,之前已经参考过老师对2021年两道题目的分析,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开发系统 FPGA开发系统 DSP开发系统 嵌入式开发系统 还是老三样

哈哈,确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呼啦圈是考研参赛选手体力的一种。

那我完了,我一次只能转七八圈

网友:
题目也出来了

网友:
有老师对今年D题的有所研究吗?第二问带宽达到40M感觉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