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

楼主: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现在我有两个BUCK电路,预计输出是5V/2A和3V3/3A,他们共用一个输入12V,也就是12 V转5V/2A和12V转3V3/3A,那么这个12V的电源至少需要多少安培电流才能同时带动他们俩,是12V/5A吗?或者需要电流更低呢?

网友A:
从功率计算。

5V2A是10W,3.3V3A也是10W,共计20W。前一个10W除以效率,后一个10W除以效率,二者之和就是12V电源需要输出的功率。该12V电源输出功率除以12V,是12V电源需要输出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功率计算。 5V2A是10W,3.3V3A也是10W,共计20W。前一个10W除以效率,后一个10W除以效率,二者之和就 ...

明白了,谢谢前辈

网友:
补充一点个人见解,还要考虑下转换时的效率问题,在整个过程中的直流-交流-直流过程会有一定的损耗,还有就是负载不均衡时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可能需要加以考虑。

网友:
还得考虑这两路是使用情况,是分时使用还是会同时使用,考虑DCDC器件的转换率,再增加一定的富裕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