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如何快速读懂色环?计算阻值?

楼主:
【电阻】如何快速读懂色环?计算阻值?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A:
基本不会去读的我都是万用表实测出来的,真心不敢相信读出的

网友B:
四环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金, 银  0, 1, 2, 3, 4, 5, 6, 7, 8, 9,± 5%,±10%

网友C:
现在大多数都是SMT的了,直插的电阻之外电源板上少量应用

网友D:
还是直接学贴片的读数吧,贴片的也有不少表示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直接学贴片的读数吧,贴片的也有不少表示法

阔以的,之后把这个点给安排上~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环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金, 银 0, 1, 2, 3, 4, 5, 6, 7, 8, 9,± 5% ...

说真的,我当时刚开始算的时候,是有些混乱的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多数都是SMT的了,直插的电阻之外电源板上少量应用

是这样的~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不会去读的我都是万用表实测出来的,真心不敢相信读出的

说真的,我当时刚开始算的时候,确实是有些混乱的,还算了几遍,可是万用表也误差不小哇。。。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真的,我当时刚开始算的时候,确实是有些混乱的,还算了几遍,可是万用表也误差不小哇。。。

万用表误差不大啊,实在不行就是电桥,那个误差比较小。

网友:
过时了吧,为啥要记下来?遇到了百度一下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