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在2~8度恒温

楼主:
一般恒温都是某个定值,跟设定的电压比较,反馈控制。但在一段范围内实现恒温,怎么实现,用窗口比较器吗

网友A:
可以设定为2~8摄氏度的中值摄氏5度,使用线性反馈来控制。

如果决定使用窗口比较器,那么其工作就和电冰箱一样:温度达到某个上限即制冷,温度达到某个下限即制热。但要实现控制在2~8摄氏度,则上限宜小于8摄氏度,下限宜大于2摄氏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定为2~8摄氏度的中值摄氏5度,使用线性反馈来控制。 如果决定使用窗口比较器,那么其工作就和电 ...

温度范围很小,对温度传感器精度有什么要求,用什么传感器合适。在网上搜了,基本上ntc还有pt100,除了受温度影响不同,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范围很小,对温度传感器精度有什么要求,用什么传感器合适。在网上搜了,基本上ntc还有pt100,除了受 ...

『温度范围很小』

你要求控制到2~8摄氏度,这个范围可不算小。至于精度,用Pt100那实在是浪费,用热敏电阻已经足够了。这个温度范围,用双金属片大概都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
还有ds18b20也可以,看你的误差要求高不高。

网友C:
温度传感器的误差基本可以到±1,2到8已经是一个很宽的范围了,PID动态调节

网友:
设定2~8摄氏度的中值摄氏度 温度达到某个上限即制冷,温度达到某个下限即制热

网友:
PID控制了解下,可以实现非常稳定温度控制

网友:
温度调节用PID,精度主要取决于温度传感器,你这个精度要求很低了。基本温度传感器都能满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温度传感器的误差基本可以到±1,2到8已经是一个很宽的范围了,PID动态调节

pid控制和负反馈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d控制和负反馈有什么区别

PID调节就是一个负反馈闭关调节系统

网友:
三度的话,一般传感器也就够了,家里的冰箱那种的温控器,几十块钱,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d控制和负反馈有什么区别

PID控制就是 “比例、积分、微分” 控制。我的理解:PID控制就是负反馈环路中的频率补偿。

网友:
2-8度恒温,这个精度要求显然不高,理论上可采取的温控方法很多。具体实施方案选择时,先分析环境温度范围,决定是单纯的加热、制冷还是加热制冷都需要。然后根据系统要求的其它功能和对成本的敏感性、对工作环境的耐受性等综合考虑方案,这需要具体的信息,没有足够的相关信息则无法展开有针对性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