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在测试一款全桥LLC+SR同步整流的电路有个问题?

楼主:
在测试SR同步整流的MOS管的Vds的波形时,放大示波器周期,为啥会存在波峰和波谷?不是就高低的方波波形吗?我看Vgs好像峰值就是直线?看了网上信息说和输出电压纹波以及同步整流只是软开不是软关有关系???哪个大神能说一下???

LLC全桥电路

 SR整流全桥拓扑

 SR整流全桥的Vds开关波形

网友A:
具体测的哪个地方的波形

如是Vds波形,震荡是有尖峰的,但不是这样子的尖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测的哪个地方的波形 如是Vds波形,震荡是有尖峰的,但不是这样子的尖峰

SR(同步整流MOS管的Vds),不是尖峰,是波动,就是图3中波峰波谷类似纹波的波动,这个是不是和PFC输出电压的纹波一致的,有关联的

网友B:
PFC有100HZ的纹波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FC有100HZ的纹波不正常吗

PFC母线电压有是正常的,但是副边的SR管子Vds有正常吗?

网友:
听同事解释是这样的,PFC母线电压存在二倍频纹波脉动,当母线电压增加时,增益变小,则fn增加,fs>fr,副边二极管处于硬关断状态,有反向恢复过程,因此存在电压尖峰;当母线电压下降时,增益变大,则fn减小,fs<fr,副边二极管处于零电流关断状态,没有反向恢复过程,因此无电压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