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邀你来拆解(第五期)—— Gosund CP5 Pro智能排插拆解报告

楼主:
目录

帖子链接汇总

网友:
  1.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1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2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3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4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图 2-4  米家App(左)、控制插座孔/USB充电口/总开关的断开(中)与接通(右)

    遥控并不一定要求手机跟排插处于同一wifi网络中,事实上,将手机wifi断开或者出门在外使用移动通讯网络,或者在其他地方连接到其他wifi中,依然可以控制开关的通断,查看插座通断状态、电能计量监测等信息,跟家里同一wifi网络的操作无任何区别,从而可以无缝实现远程遥控和监测的功能

        1.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4  设置语音指令到小爱的界面

          演示视频如下:

          1.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3-1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3-2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3-3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3-4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3-5  直接使用USB-C1/C2快充PD充电口给笔记本电脑充电(65W左右)

网友:
TODO-List:

  1. 产品构造拆解(部分未完成)
    1. 机械结构与插座

    1. 强弱电隔离绝缘的电路板结构

  1. 电路结构与重点元器件分析(部分未完成)
    1. 强电部分(继电器通断分控、计量)
    2. 强弱电转换(使用氮化镓器件的反激变换开关电源电路)
    3. 弱电部分(智能模块联网、PD快充、继电器控制、状态灯显示、)

  1. 部分电路的逆向还原与DIY设计(TODO)
    1. 强电部分(DIY一个BLE/WIFI遥控、电能计量的智能排插)

虽然这部分电路位于220V强电,但其中的计量、继电器通断都可以在隔离电源模块下进行开发调试,调试好之后,再将隔离电源模块替换为220V转3.3V的KP35026电路,在确保KP35026电路部分的可靠性后,可以尝试尝试,至少可以将隔离电源模块的前提下,将这部分电路DIY出来。

    1. 强弱电转换(无经验,不做)

这部分只学过简单的理论,没有实操经验,而且没有专业的开发工具和测试仪器,只能纸上谈兵,不能冒险随便接入220V进行开关电源设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轻则板毁芯亡,重则触电受伤甚至更严重的后果。

    1. 弱电部分(DIY一个PD快充模块)

本排插的PD快充模块,采用的是珠海智融的SW3518S方案,市面上已有许多种热销的产品采用该方案,经过查询也有不少DIY采取该方案,也能查询到此类芯片和模块的出售,因此可以DIY一个基于SW3518S的PD快充模块。

网友:
楼主测评的相当详细,

网友A:
断网状态保存情况如何?主控用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网状态保存情况如何?主控用的什么?

断网保持状态,定时功能不影响;

主控是ESP的WIFI-MCU,详细会在下几个章节中给出。

网友:
坐等拆机

网友:
写的可真详细,感觉这些智能插座也挺香的。能非常清除的知道设备的使用功耗,而且还可以知道孩子有没有偷偷玩电脑。

网友:
楼主文章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