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有必要用D1双向TVS吗?

楼主:
见到学长给一个电路,看到后,有点好奇,想问一下坛子里各位,

图中这个实际电路D1有必要用SMBJ15CA双向TVS吗?

并且是一端接地的。
再说双向的比单向的价格还高

网友:
有,你把输入VCC接反,用个单向的试试,就知道为什么用双向的。

网友:
图中 VIN 和 VCC,哪个是电源输入端?似乎 VIN 是输入端,VCC是输出端,为其它设备供电。

网友:
TVS不换双向还是单向都不贵

网友A:
D1该不该用双向TVS,得分析电路功能。

楼主帖电路为防反接电路。Vcc为输入,VIn为输出(这两个标号不好,从语义上讲,反了)。当输入反接时,Q1不会导通,其寄生二极管和D2也都不会导通,从而防止了输入反接导致的问题。

既然是防反接电路,那么D1就必须用双向TVS,否则会怎样,楼主不妨自己说说。

网友:
你永远不知道你的用户会怎么接入你的电路。所以保险丝是最有效的第一防护

网友:
单向TVS一般都是直流电源上,双向一般是给差分信号线用的

网友:
单向没问题

网友B:
VIN如果是输入的话,D2用来干啥用呢?

再说TVS如果不用双向的话,反接看看有啥后果

网友:
同一电压的单双向的TVS二极管价格是一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IN如果是输入的话,D2用来干啥用呢? 再说TVS如果不用双向的话,反接看看有啥后果

烧保险丝不是问题,尽忠职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1该不该用双向TVS,得分析电路功能。 楼主帖电路为防反接电路。Vcc为输入,VIn为输出(这两个标号不好 ...

那如果把TVS放到VIN那里是否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N如果是输入的话,D2用来干啥用呢? 再说TVS如果不用双向的话,反接看看有啥后果

请教各位,那如果把TVS放到VIN那里是否可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烧保险丝不是问题,尽忠职守了

请问,你说的烧保险丝不是问题,怎么理解

有个问题,那如果把TVS放到VIN那里是否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把TVS放到VIN那里是否可以呢

保险丝一定要放在系统的输入侧,否则保险之前的电路将得不到保护。比如,如楼主图,TVS用的是单向TVS,此时若发生输入电源反接而保险放到VIN处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说的烧保险丝不是问题,怎么理解 有个问题,那如果把TVS放到VIN那里是否可以呢

意思是保险会烧掉,从而避免了前级电源的损坏。你把保险放后面此时会怎样?该明白了吧。

不过虽然用单向TVS输入反接时保险会烧,但依然会对前级电源产生一个浪涌冲击,若保险用错了规格那就难说了。所以,这里应该用双向TVS,至少电源反接时不会烧保险,更不会对前级产生浪涌冲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说的烧保险丝不是问题,怎么理解 有个问题,那如果把TVS放到VIN那里是否可以呢

我的意思是单向TVS也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但是是以牺牲保险丝为代价的,用双向的当然更好。

其实单就防反接这一功能而言,TVS和二极管都是多余的,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单向TVS也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但是是以牺牲保险丝为代价的,用双向的当然更好。 其实单就防 ...

单双向是这样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