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鑫家庭智能小管家】ESP32-S2-Kaluga-1开发环境搭建及Demo例程运行

楼主:
拿到开发板套件有一段时间了,由于工作原因,今天才开始写开发例程。

ESP32-S2-Kaluga-1的开发运用分以下几个步骤:

1、资源下载

由于使用的是windows平台,首先根据网管的文档说明下载ESP-IDF,即 Python、Git、交叉编译器、CMake 和 Ninja 编译工具等。

具体地址为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cts/esp-idf/zh_CN/latest/esp32s2/get-started/windows-setup.html。

 本人选择离线安装的方式,下载量有点大,接近1G大小。具地址https://dl.espressif.cn/dl/idf-installer/espressif-ide-setup-espressif-ide-2.5.0-with-esp-idf-4.4.exe

2、ESP-IDF安装

下载后安装,比较顺利,要求路径不能带空格等,也不要带中文,可以更改安装路径

安装完成后,会在桌面生成两个图标

 CMD窗口打开后,是这个样子

  3、下载SDK

具体地址是https://github.com/espressif/esp-dev-kits,其中esp32-s2-kaluga-1\components\esp32-camera的这个组件需要单独下载

并在下载后解压缩到该地址,压缩包的文件名会不同,需要保持SDK的命名。整个SDK包的目录也不要带空格及中文。

  至此,软件开发环境算是搭建完成了。后期可能需要驱动等,可以在ESP32的官网中找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cts/esp-idf/zh_CN/latest/esp32s2/get-started/index.html#

4、硬件连接

这个地方有个小坑,也是掉坑里了。用USB连线连接开发套件的时候,需要两根USB线缆,同时由于设计的间距比较小,还要挑合适的micro线缆,否则无法下载。

踩这个坑花了大半天时间,

  5、Demo例程及其编译

开启ESP-IDF的CMD窗口后,需要切换到demo例程所在的目录,本人用的例程是adc_button

 然后,配置工程

demo例程下的readme文档中使用

idf.py set-target esp32s2 menuconfig这个命令,事实上可以省略后面的menuconfig,因为没什么需要更改的

这个命令需要一点时间

编译命令是 idf.py build,比较费时。

  6、下载至开发板

正确连线后,因此在设备管理中看到相应的COM口

 官网提示是最大号的COM口

下载命令是idf.py -p COM24 flash

  7、代码分析

void app_main()
{
    /*!< WS2812 init*/
    ESP_ERROR_CHECK(example_rmt_init(CONFIG_EXAMPLE_RMT_TX_GPIO, CONFIG_EXAMPLE_STRIP_LED_NUMBER, RMT_CHANNEL_0));

    adc_queue = xQueueCreate(1, sizeof(double));
    adc_init();
    xTaskCreatePinnedToCore(&button_task, "button_task", 3 * 1024, NULL, 5, NULL, 0);
    xTaskCreatePinnedToCore(&led_task, "led_task", 3 * 1024, NULL, 5, NULL, 0);
}

代码创建了两个任务,一个是ADC检测电压的,即按钮扫描任务,一个是WS2812点亮的,LED显示任务

参数是通过queue传的,因此创建了一个队列

ADC检测电压,判断是哪个按钮按下了

void button_task(void *arg)
{
    /*!<Continuously sample ADC1*/
    while (1) {
        uint32_t adc_reading = 0;
        double voltage = 0;

        /*!< Multisampling */
        for (int i = 0; i < NO_OF_SAMPLES; i++) {
            if (unit == ADC_UNIT_1) {
                adc_reading += adc1_get_raw((adc1_channel_t)channel);
            } else {
                int raw;
                adc2_get_raw((adc2_channel_t)channel, width, &raw);
                adc_reading += raw;
            }
        }

        adc_reading /= NO_OF_SAMPLES;

        voltage = adc_voltage_conversion(adc_reading);
        ESP_LOGD(TAG, "ADC%d CH%d Raw: %d   ; Voltage: %0.2lfV", unit, channel, adc_reading, voltage);

        xQueueSend(adc_queue, (double *)&voltage, 0);
        vTaskDelay(pdMS_TO_TICKS(SAMPLE_TIME));
    }

    vTaskDelete(NULL);
}

得到电压后通过queue传给LED_task

void led_task(void *arg)
{
    double voltage = 0;

    while (1) {
        xQueueReceive(adc_queue, &voltage, portMAX_DELAY);

        if (voltage > 2.6) {
            continue;
        } else if (voltage > 2.41 - DEVIATION  && voltage <= 2.41 + DEVIATION) {
            ESP_LOGI(TAG, "rec(K1) -> red");
            ESP_ERROR_CHECK(strip->set_pixel(strip, 0, 255, 0, 0));
            ESP_ERROR_CHECK(strip->refresh(strip, 0));

        } else if (voltage > 1.98 - DEVIATION && voltage <= 1.98 + DEVIATION) {
            ESP_LOGI(TAG, "mode(K2) -> green");
            ESP_ERROR_CHECK(strip->set_pixel(strip, 0, 0, 255, 0));
            ESP_ERROR_CHECK(strip->refresh(strip, 0));
        } else if (voltage > 1.65 - DEVIATION && voltage <= 1.65 + DEVIATION) {
            ESP_LOGI(TAG, "play(K3) -> blue");
            ESP_ERROR_CHECK(strip->set_pixel(strip, 0, 0, 0, 255));
            ESP_ERROR_CHECK(strip->refresh(strip, 0));

        } else if (voltage > 1.11 - DEVIATION && voltage <= 1.11 + DEVIATION) {
            ESP_LOGI(TAG, "set(K4) -> yellow");
            ESP_ERROR_CHECK(strip->set_pixel(strip, 0, 255, 255, 0));
            ESP_ERROR_CHECK(strip->refresh(strip, 0));

        } else if (voltage > 0.82 - DEVIATION && voltage <= 0.82 + DEVIATION) {

            ESP_LOGI(TAG, "vol(K5) -> purple");
            ESP_ERROR_CHECK(strip->set_pixel(strip, 0, 255, 0, 255));
            ESP_ERROR_CHECK(strip->refresh(strip, 0));

        } else if (voltage > 0.38 - DEVIATION && voltage <= 0.38 + DEVIATION) {

            ESP_LOGI(TAG, "vol+(K6) -> write");
            ESP_ERROR_CHECK(strip->set_pixel(strip, 0, 255, 255, 255));
            ESP_ERROR_CHECK(strip->refresh(strip, 0));
        }

    }

    vTaskDelete(NULL);

}

根据电压值判断按钮后,直接显示不同的颜色

8、运行结果

开启串口COM24,并设置波特率115200,可以得到运行过程中的输出信息

 按钮判断后输出的颜色信息

I (4067) main: rec(K1) -> red
I (4267) main: rec(K1) -> red
I (5667) main: mode(K2) -> green
I (6867) main: play(K3) -> blue
I (7467) main: set(K4) -> yellow
I (8267) main: vol(K5) -> purple
I (8867) main: vol+(K6) -> write

9、运行视频

adc_button

网友:
开发环境搭建完成,官方的Demo例程已经运行,期待后面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