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为什么输出不了5V,现在输出电压为0V,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现在输出电压为0V,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呢』

芯片损坏,焊接错误……都有可能。

网友B:
测一下 1, 2,4 ,7 脚 有无电压,

网友C:
先仔细检查焊接,这是初学者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再检查元件的选择是否合适,特别注意储能电感的选择。都确认无问题则考虑可能是元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 1, 2,4 ,7 脚 有无电压,

2、7脚12V,1、4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仔细检查焊接,这是初学者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再检查元件的选择是否合适,特别注意储能电感的选择。都确 ...

焊接没问题,元件也换过了,就是没有输出,奇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输出电压为0V,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呢』 芯片损坏,焊接错误……都有可能。

原理上有没有问题呢,芯片都也换了,器件也 没焊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7脚12V,1、4无电压

假设其它没问题, 7脚输入正常, 2脚EN 正常,就算不起振, 1 脚和 4 脚应该有一点电压。

请不加电,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1脚对地电阻, 4 脚对地电阻, 如果都大于1 K, 再测5 脚对地是不是 0欧姆。 再测3,6,8 脚对地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原理上有没有问题呢,芯片都也换了,器件也 没焊错

没有该芯片说明书,我也不知道芯片是否接错。

除芯片2脚6脚不确定,其它从原理图上看,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2、7脚12V,1、4无电压

此芯片封装很容易接触芯片脚, 一定要测芯片脚, 不要测板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假设其它没问题, 7脚输入正常, 2脚EN 正常,就算不起振, 1 脚和 4 脚应该有一点电压。 请不加电, ...

1、4对地都是大于1K,5脚对地0R,3、6、8分别160K 53K 3.3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该芯片说明书,我也不知道芯片是否接错。 除芯片2脚6脚不确定,其它从原理图上看,没有问题。

datasheet参考电路

网友:
datasheet参考电路

网友:
如果我理解对, 6 脚53K 不正常,请取下电阻再测一下6 脚对地电阻, 再用一片没用过的芯片测 5,6 脚之间的阻值, 红表笔 6 脚。

网友:
我的想法是, 也可能印制板有问题, 影响6 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对地都是大于1K,5脚对地0R,3、6、8分别160K 53K 3.3M

如果我理解对, 6 脚53K 不正常,请取下电阻再测一下6 脚对地电阻, 再用一片没用过的芯片测 5,6 脚之间的阻值, 红表笔 6 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该芯片说明书,我也不知道芯片是否接错。 除芯片2脚6脚不确定,其它从原理图上看,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理解对, 6 脚53K 不正常,请取下电阻再测一下6 脚对地电阻, 再用一片没用过的 ...

再想一下, 3 脚160K 也不一定正常, 请测一下 不上板的芯片 3 脚对 5 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