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低功耗系列N32L43x测评】4、SPI-FLASH驱动+fatfs文件系统移植+USB驱动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这个usb速度的问题,是不是和你那种类似 @RCSN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Fatfs文件系统的问题,可以参考下网上的做法,转下格式

第二个问题,我理解你是USB先传输文件到mcu,不是知道是ram还是片上flash,然后再通过spi传输到W25Q128。那这样的话,放到mcu ram中是比较好点的,另外spi速率提高看看,剩下的部分就是逻辑上的优化了,包括但不局限于提升软件优化等级,直接操作寄存器等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Fatfs文件系统的问题,可以参考下网上的做法,转下格式 第二个问题,我理解你是USB先 ...

感谢指导,抽时间会再看看这个问题,最近一段时间较忙,后续解决了会继续发帖补充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