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PCB设计时设置大十字光标后,看不到光标了,设置成小光标就正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
Cadence PCB设计时设置大十字光标后,看不到光标了,设置成小光标就正常,是什么原因

网友:
执行Setup>User Perfeneces,打开设置界面,详细操作如下如所标,在使用全屏大十字大光标时,一定要勾选infirite_curscr_bug_nt,不然鼠标移动时出现重影。Pcb_cursor_angle可以填写0—90度。

网友:
是的,就是这么设置的,但是大光标看不见,不选择Value项时,就有大光标,但就像你说的,有重影

网友:
重影是与系统有关

与系统的桌面与Cadence相冲突而导致。

设定PCB Editor的属性,禁用桌面元素。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