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能够达到最高传输速度是和哪个时间参数相关?

楼主:
MOS能够达到最高传输速度是和哪个时间参数相关?NMOS管实现双向电平转换,假如用AO3400,可以达到最高的速度或波特率是多少bps?怎么计算?

Rise Time

Fall Time

Turn-On Delay Time

Turn-Off Delay Time

Turn-On Delay Time

Rise Time

Turn-Off Delay Time

Fall Time

Forward Transconductancea

Reverse Recovery Fall Time

Reverse Recovery Rise Time

网友:
MOS能够达到最高传输速度?

是开关频率吧,与电压有关系的,比如低压MOS的反应速度优于高压MOS

也就是说,高压MOS其工作频率相对会低一些

网友:
MOS管本身的最高工作频率与栅电容和通导电阻有关

充电时间常数为为Ron和栅电容Cg之积

网友:
还有,MOS管的最高频率,还与与MOS管沟道长度的平方成反比。

即,MOS管的最高频率,沟道长度就必须设计得短一点。

网友:
再回头说一下楼主的贴的图

MOS管2n7002在电路是只是起到导通和关闭作用

Q1的Vgs = 0,MOS管关闭,SDA2被电阻R3上拉到5V
Q1的Vgs = 3.3V,大于导通电压,MOS管导通,SDA2通过MOS管被拉到低电平

作用是在信号通信时由于通信双方电压不同,比如3.3V和5V,本电路就来实现3.3V电压与5V电压间的双向通信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最高的速度或波特率是多少bps?怎么计算?”

波特率就是每秒钟传输的数据位数,单位是每秒比特数bps

应该与通信方式有关

图中给的是SDA和SCL

分明是I2C总线通信

I2C总线标准模式下可达100kbit/s,快速模式下可达400kbit/s,高速模式下可达3.4Mbit/s。

网友:
栅极电容充电快不快,米勒平台啥的

网友:
主要还是开关频率,不过这东西都不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