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TBU6无法正常启动

楼主:
最近一个项目使用GD32F103TBU6驱动液晶屏,使用IAR在线仿真一切正常,运行没问题,但是下载到单片机,重新上电后就不正常运行,就像死机了一样,这个味问题找了好久都没解决,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FLASH启动地址和芯片是否一致

网友:
先查硬件,是不是boot1引脚的电阻设置不对,在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下载完成后,是否把下载器拔了?如果拔了才不行的,看看是不是产品电源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代码问题吧。弄个灯指示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