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求助求助

楼主:
1芯积分

滴。。。。。。。

网友:
当大幅度移动原理图里面的器件或者移动删除线时就会弹出,每次都要点,好麻烦啊,改怎么解决呢?

我画的

工程师傅的AD自动生成的,改怎么设置AD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呢?

网友A:
封装锁住了,解锁

网友B:
快捷键(T+P)进入Preferences界面—Schematic—General勾上Display Cross-Overs,我的是AD22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捷键(T+P)进入Preferences界面—Schematic—General勾上Display Cross-Overs,我的是AD22版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封装锁住了,解锁

emmm这个问题是在原理图中出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emmm这个问题是在原理图中出现的

我又试了下,具体的说,应该是在原理图中移动走线的时候才会弹出改窗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C:
emmm这个问题是在原理图中出现的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应该是线被锁住了,所以我大规模选中的时候会弹出窗口,让我误以为元器件也被锁了。。当我T+P勾选其中的“保护锁定的对象”元器件都是可以动的,只有线进入了无法选中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应该是线被锁住了,所以我大规模选中的时候会弹出窗口,让我误以为元器件也被锁了。。 ...

最后解决没

网友C:
虽然这个方法还是没用,但你我神交多秒,脑袋爆发了许多的想法

什么ad15原理图怎么解锁线呐。。。什么AD15原理图被锁住了怎么办呐。。统统都没用

但就在刚刚2022年7月28日16:51:03。我突然灵关一闪P+W+TAB发现“放置线”果然被锁住了

我直接就把勾给点掉。然后我TM又是灵光一闪,查找相似对象,直接把那些线选择点F11,定睛一看,果然都被锁了。。。。。。。。。。。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虽然这个方法还是没用,但你我神交多秒,脑袋爆发了许多的想法 什么ad15原理图怎么解锁线呐。。。什么 ...

快捷键解锁和锁住,来源于具体的命令

楼主是怎么知道快捷键,欢迎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解锁和锁住,来源于具体的命令 楼主是怎么知道快捷键,欢迎分享一下

AD15自带的快捷键指令和设置快捷键的方法。在那里看的,这些基础来源于在学校画完图无聊找到的。。。。

现在我想找都难找了,不过总的来说就是这样了。快捷键的来源在于自己设置的快捷键和AD系统有个自带的快捷键显示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