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
下面这个反激电源

各位老师,下面是比较常用的UC3842控制的反激电源电路

请教两个问题

1.红框内的820p电容和VD3,电阻2.5k起什么作用?

2.反激式开关电源工频纹波怎么去掉

网友A:
『1.红框内的820p电容和VD3,电阻2.5k起什么作用?』

这三个元件的作用大体上与R12C9VD2相同,用于吸收变压器漏感所产生的尖峰电压。

网友A:
『2.反激式开关电源工频纹波怎么去掉』

“工频纹波” 是指电容C1两端的工频纹波,还是指电容C10两端的工频纹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红框内的820p电容和VD3,电阻2.5k起什么作用?』 这三个元件的作用大体上与R12C9VD2相同,用于吸收 ...

  谢谢老师回答

既然这三个元件是吸收变压器漏感所产生的尖峰电压

那为什么是电容选820pF

电阻是2.5k,用其他二极管不行吗?

这里有什么公式没有,

请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反激式开关电源工频纹波怎么去掉』 “工频纹波” 是指电容C1两端的工频纹波,还是指电容C ...

C10两端的工频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回答 既然这三个元件是吸收变压器漏感所产生的尖峰电压 那为什么是电容选820pF ...

『用其他二极管不行吗?』

VD1、VD2、VD3 都工作于PWM频率下,至少数十kHz,所以不能使用普通工频工作的二极管如1N4007之类,必须使用快恢复二极管。

但这三个二极管需要承受的反向耐压不同。VD1所需要承受的反向电压最低,只需要承受绕组N1反向(上负下正)电压加电容C1两端电压。VD2和VD3需要承受的反向电压则要高得多,因为交流市电整流后的电压高达300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回答 既然这三个元件是吸收变压器漏感所产生的尖峰电压 那为什么是电容选820pF ...

『那为什么是电容选820pF 电阻是2.5k』

两组RCD电路,时间常数不一样。红色框里面那组时间常数稍小,上面那组时间常数比较大。故红色框里面动作稍快,但上面那组可以持续稍长时间(能够吸收更多一些能量)。

计算需要知道变压器漏感数值,而漏感并不很确定,与变压器绕制方法关系很大。不同的绕制方法,漏感可以相差数倍甚至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0两端的工频纹波

如果开关电源反馈电路设计正确,则C10两端的工频纹波很小,通常不必考虑。

稳压输出的开关电源,本来就应该是在输入电压(C1两端电压)变化时保持输出稳定。例如C1两端电压从200V到350V变化,C10两端电压都能够保持5V。C1两端电压工频纹波频率是100Hz,即周期10ms。如果反馈电路响应足够快,可以在输入电压突变导致输出变化后的1ms内甚至更短时间内恢复输出原值,那么C10两端电压就不会因为C1两端纹波电压变化而受影响,至少是影响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0两端的工频纹波

用模拟示波器观察功率开关管漏极电压,可以看到模糊不清的矩形波(数字示波器则需要重复触发)。之所以模糊不清,是因为PWM占空比在不断变化。而PWM占空比在变化,说明占空比在随C1两端工频纹波而不断调整,以保持输出电压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0两端的工频纹波

对首帖电路来说,输出电压是从C2两端电压取样的,因为N2绕组与N3绕组两端电压任意时刻均成比例。C2容量比较大,其上电压变化不能很快,无法反映C10两端电压的变化。这种情况下,C10两端工频纹波的抑制,主要靠UC3843的电流反馈环,即电阻R10两端电压构成的反馈。这个事情,说起来话就长了,恐怕不能在一两个帖子里面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0两端的工频纹波

这种从供电绕组N2经整流滤波取得输出电压的电路,其输出电压稳定性比从C10两端取得输出电压,经光耦隔离再反馈到UC3842的2脚的电路,要差得多。

网友:
小白前来学习一下,没有做过开关电源的电路设计,一窍不通

网友:
楼上讲得很对,是吸收回路,和R12、C9、VD2作用一样,一般小功率的只要一个吸收回路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纹波无论什么纹波,只能抑制,不好去掉

工频纹波属于低频输入纹波
大小与输出电路中的滤波电容大小有关